打弹波箱为什么加了炮管就老卡弹??

楼主(2009-08-11):
近日小弟正把HL三突改成打BB蛋,工程基本已完工,可遇到个严重问题,经常卡蛋
试了把炮管拿下,可以打出BB弹,一旦装上炮管就基本打不出弹
可是经检查,炮管的粗细足够,BB弹完全可由其中自由落下,且内壁光滑,与波箱衔接也很合适.
并且换了一个波箱试,也出现同样问题
真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出弹的时候不一定是直线,可能偏向,装了管正好撞上。把炮管用手固定在离射出口1CM的地方看看能正确的穿过不

网友:
上图看看,我有拆过一些Q模,或许能帮上忙

网友:
别改了换个BB弹版的炮塔吧

网友:
对了没有炮塔的 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家有路过
这样混也行

楼主:
经过实验,发现好像是炮和波箱衔接的太紧就会卡
放松炮管后,基本可打出子弹,但是打出一发最少要两炮

网友:
凑伙着用用吧。。呵呵

网友(2012-09-30):
经过拆手里的3818,发现XX弹波箱里面,还有一个橡胶圈,这个的作用是,XX弹滑落进弹道后,发射装置是2级,先将出气筒将XX弹冲进橡胶圈,刚好XX弹因为摩擦停留在这个位置,不会掉落,然后出气筒的后面有类似打气筒的装置,利用弹簧的冲力压缩空气将XX弹冲出去。所以,那个橡胶圈 至关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实验,发现好像是炮和波箱衔接的太紧就会卡
放松炮管后,基本可打出子弹,但是打出一发最少要两炮 ...

把炮管上钻一个竖洞就可以了。原因是波箱功率太小压力不够,开孔之后阻力减小,就能打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