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起飞问题

楼主(2009-08-11):
划行的过程中老是走偏,无法起飞,郁了。固定翼46极发动机

网友:
老兄这个事问题吗!逗乐呢?

网友:
先手上起飞,等飞爽了,再考虑降落问题(不行就关动力迫降在草丛里),这下就不郁闷了?马上检查起落架转向机构

网友:
跑偏就修正啊,秘诀是修正时舵量要控制好,不要过大!

网友:
一般来说滑行跑偏常见的有三种原因:1、导向轮没有调整好;2、遇到侧风;3、起飞时瞬间推大油门滑跑
        导向轮没调整好是很常见的,装机的时候没装直、降落的时候过于暴力撞弯了导向轮支架、甚至固定导向轮的轮档虚位太大,都有可能导致导向轮偏离直线,解决的方法也比较简单,一般来说先以目测,大致将导向轮校准,然后启动发动机,让飞机低速滑行,同时在遥控器上微调方向舵,直至飞机走直,然后将油门推到1/3,再用微调进行修正,直到满意为止。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光是用手推一推飞机,让飞机在靠惯性滑行的情况下校正导向轮的方法不太可取,这样校正出来的导向轮在大油门滑跑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会跑偏,所以个人建议在调整的时候用发动机来牵引飞机低速滑行。
       侧风的问题,当侧风作用于垂直尾翼时,就会引起飞机发生偏转(这个现象有点类似风向标),而在外场飞行的时遇到侧风多多少少总无法避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要人为的补舵了,首先要先大致知道侧风从哪个方向来,风力有多大,做到心中有数,在滑跑的时候适当的补舵就可以了。
       瞬间推大油门的问题,在飞机扔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就瞬间将发动机推到最大油门,这时由于发动机扭力、飞机自身惯性等等等等等等的各种因素,会立即导致飞机发生偏转(大多是向右急转),这个现象在后三点的飞机上尤为明显,所以在这里建议楼主起飞的时候尝试一下柔和的将油门推大,逐渐加速。
       飞机滑跑的时候跑偏,就我个人经验来说这几乎无法避免,因为无论你把导向轮调整得多直,在外场飞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所以个人意见是,首先导向轮要尽量调直,这是基础的基础;第二,要充分了解飞场的风向情况,根据侧风即时补舵;第三,起飞的时候油门动作柔和,逐渐让飞机加速。
        随着飞机速度越来越快升力越来越大,机轮与地面摩擦力会逐渐减小,这个时候飞机基本上就靠垂直尾翼保持方向了(这点在后三点飞机上尤为明显,因为后三点飞机加速之后后轮会抬起,根本不接触地面,导向全靠垂尾)那飞机也基本上保持直线滑跑了。
        总而言之,出了调整好飞机之外,起飞滑跑的时候要仔细观察飞机的方向即时补舵校正,这样一来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这是航模飞机,不是电子游戏,单靠遥控器回中就想飞机跑直基本上不太现实(老手除外)。也正因为有如此多不确定因素,玩航模才带给我们各种各样刺激的体验和不同于电子游戏的真实感。

        说了这么多,都是一些个人经验,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也请各位指正

        另外申明一点:本人不建议油机采用投掷起飞的方式,新手尤其如此!!!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个问题从前也困扰过我很长时间,赫赫。先问清楚,你是前三点还是后三点的,前三点别无它法,就是根据飞机跑偏的方向修方向舵。后三点的就要注意在滑跑过程中轻拉升舵,让飞机受抬头力矩,从而增加尾转向轮的接触地面的时间,拉舵的幅度视具体情况而定,千万不要拉太大或满舵导致飞机起飞仰角太大而失速。最后,我同意LS的说法,起飞推油门一定不能急,急速加油会加重飞机跑偏,而且在极端情况下会完全失去控制

网友:
我认为主要是
1)飞机要调整好,方向舵回中时飞机要走直线,前三点前轮不能太高,平放在跑道上机翼的迎角必须是负的。
2)滑跑时用方向舵来控制练习的少,要怠速不起飞,就象开汽车一样在路上跑几圈练到不错舵。(G2里有此练习,叫“出租车行动”)
3)起飞时应该是全油门的,且拉住方向舵,飞机一离地立即放开方向舵。
建议你看一看《戴氏教学法》。

网友A:
如果是前三点的,有一种情况也会跑偏,即前轮太高,导致滑行时机翼处于正的迎角状态,产生的升力导致前轮与地面摩擦减小,导致方向操纵迟钝,由于桨的拉力线、反钮、两后轮摩擦力不等、地面不平等因素而跑偏,且跑偏了打方向轮无法更正航向。

正确的安装:把机机平放在地面时,机翼有1度左右的负迎角,滑跑时产生少量向下的压力。

新手起飞:可以先小动力在地上像跑车一样跑一跑,熟悉飞机在跑出去和跑回来时,方向舵的操作方向和操作杆量,如果跑偏,及时打微量方向舵更正。正式起飞时,小动力跑几米,只要成直线,立即全油门,速度到一定程度后,微微拉杆起飞,起飞后,第一要点是调整副翼和微调升降舵保持平稳的、小角度直线上升,飞机飞到30米以上高度再转弯。

切记:新手低空转弯极其危险!新手低空突然大角度拉杆极其危险!新手低速度飞行极其危险!新手在下风区顶风飞行极其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前三点的,有一种情况也会跑偏,即前轮太高,导致滑行时机翼处于正的迎角状态,产生的升力导致前轮与地面摩擦减小,导致方向操纵迟钝,由于桨的拉力线、反钮、两后轮摩擦力不等、地面不平等因素而跑偏,且跑偏 ...

完全赞同上将意见,首先要理解两种常见的起落架结构的特点

网友:
前三点机,前轮安装应使飞机静止时处于负迎角,这点确实很重要,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
小问题,起飞前飞机斜着放,哈哈

网友:
滑跑时用方向舵来控制练习的少,要怠速不起飞,就象开汽车一样在路上跑几圈练到不错舵。(G2里有此练习,叫“出租车行动”)
做这个练习要注意,要始终拉找杆,特别是转弯,要不就会侧翻!!!

网友:
来学东西的

网友:
深有体会
我玩过的后三点飞机没有一架不跑偏的,常常要压着方向舵起飞。
4楼总结的很好

网友(2010-06-12):
回复 楼主:

也学习了。

网友:
要顺利起飞、降落要调好怠速,再在跑道上来回跑一跑,就像玩油车似的,玩熟了就没问题了。
我看很多模友老调不好怠速,我发现好多是主油针没调好,调得太尖了(贫油)!全风门调到最高转速后一定要退回三四牙(至少)!!!再调小风门怠速!否则再主油贫油的情况下累死你也调不出怠速!!!副油针的基本位置是:在发动机熄火状态下把风门全开,调整副油针到刚从喷油嘴中全部拔出(副油针的尖端和喷油口齐平),这时再起动发动机细调,我的经验是再把副右针向里调半圈左右(不会多于一圈、不会少于四分之一圈)!!!这样调好的发动机把飞机放在跑道上怠速下不推油门飞机不会向前移动,推油就会向前走拉回油门就会停下来,空中怠速多长时间再推油都不会熄火,高空大油门高速平飞突然垂直拉起收油门做失速倒转螺旋下降百八十米改出推右也不会熄火。

网友(2010-09-19):
楼上说的不错,跑题了

网友:
好小子4通飘飘机,大油门起飞,机子还没来得及偏转就上去了。
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慢慢加油门,机子总是跑偏不好控制。

网友B:
我的后三点,前面两个轮子一高一底一前一后也能直线起飞,建议不要害羞,一开始就全有门轰出去,后论就离地了,绝对不偏,够速度后马上拉舵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