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装4合1混空与futaba 2.4G 的高频头兼容

楼主(2009-08-11):
怎样改装4合1混空与futaba 2.4G   的高频头兼容        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
新手买船

请问各位大侠;我刚要玩遥控船,但不知道买什么样子的价位不要太高!500左右!谢谢各位

网友A:
LAMA  2.4的接收能兼容吗?手里正好闲置一块

网友B:
lz如果你说的futaba的2.4是说的原装 那么这个改装成本很高,不过很简单,把lama的4合1打开,吧接收板取下来,换上2.4的接受,两个舵机接1 2 通道,反了换一下就行 还有两个分别接3 4通道 也是老规矩反了换回来,3 4接反了没关系 油门不是最低lama4合1红灯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  2.4的接收能兼容吗?手里正好闲置一块

各个品牌的2.4互相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如果你说的futaba的2.4是说的原装 那么这个改装成本很高,不过很简单,把lama的4合1打开,吧接收板取下来,换上2.4的接受,两个舵机接1 2 通道,反了换一下就行 还有两个分别接3 4通道 也是老规矩反了换回来,3 4接 ...
    也就是说换掉接收机只留3合一   成本是很高呵呵   2,4接收也要500多 呵呵

网友:
没错呵呵 建议还是别改了 接收贵啊我这么玩过几天后来还是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