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v2尾螺距问题

楼主(2009-08-12):
飞机加油就逆时针转,打左陀无力反抗,打右陀高速逆时针转。发现最大正负螺距不同,造成向左的推力比向右的推力小得多。把尾旋翼頭組向外移一点有改善,但看比人都不需要这样的,基本上都是拎到底的。难道我的尾横轴比人家断?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啊。

最低时螺距

最低时螺距

最高时螺距

最高时螺距

网友:
看你这两张图片都觉得 尾轴好像是歪的哦

网友:
觉得是中立点不对

网友:
在中立點上再調一下吧~把尾陀向机头移2mm左右~

网友:
尾轴是歪的中立点也不对细心调整吧

楼主:
是歪了,但如果尾轴再长点就解决了

网友:
打右陀高速逆时针转
---------------------------------------
楼主这个描述问题很大啊

网友:
尾轴上加个螺母,把尾中联位置往外一点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