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固定翼遥控器的设置!请来帮帮我

楼主(2009-08-12):
我入手了kt机的部件,正在组装。我的控是futaba 6exhp,但是遇到一个问题不明白:油门摇杆在中间位置到最下面位置,
电机
都不转,只是在中间位置到最上面的位置才转。
请问怎么设置才能让油门摇杆的最下面的时候电机不转,最上面位置的时候电机转的最快!!

网友A:
帮顶
油门行程调了吗

楼主:
怎么调油门行程?请赐教!

网友B:
你把虎他爸6exhp的油门那个通道调反向就可以了.

楼主:
我已经调反向了。调反向之前,油门摇杆拉到最下面的位置,油门是最大的,摇杆在中间位置,油门为零。反向后,油门摇杆拉到最上面的位置,油门是最大的。但是中间到最下面这段区间,油门没有反应。

网友C:
通电之前把油门摇杆放到最高位置,等电调响两声后摇杆拉到最低位置,再断电重接电OK

楼主:
十分感谢。
我已经试验过了。就是我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