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下,我飞SPROT两周的感受,优缺并叙

楼主(2009-08-12):
简单谈谈我对Sprot飞行2周来的基本认识

飞机做的很精美,不错,飞行感受直观来说比V2动力提升了不少,可能是头罩长的原因,看起来动作比V2漂亮,声音也比V2好听了很多,声音干净,动作利索。总的来说是台好的练习机~~缺点已经非常少了。再补充一点,Sport是值得中低阶玩家拥有的!!

 先说优点:

别人经常说的,我就不说了,比如波箱改进,摇臂改进等等

1.安装很方便,可以说是我装过的飞机中,最顺利,安装最快的,集中体现在舵机安装、上下机身组合、尾管夹座安装上,这也是我感觉最大的优点。
2.电机很不错,温度凑合,比PRO的强多了,动力十足
3.横轴超级结实,炸了4次,还是不弯,头疼。。。
4.球头扣质量很不错

 再说缺点:
1.横轴超级结实(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导致炸鸡后,哪怕是小炸,中联基本都会出现变形,从刹车盘的轨迹可以明显看到中心已经改变,我看到3台,炸了一两次都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其耐炸性应该在V2和PRO中间,属于不耐炸的机种,建议多储备中联,也建议亚托推出5个一包的中联特惠装,呵呵。
2.尾管座夹不紧,而且半圆螺丝很容易滑掉,基本是上紧以后,还可以抽动,已经发现2台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炸了以后问题更加明显。
3.侧板和410M舵机线必有一个有问题,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怪那个?呵呵,是侧板太锋利?还是舵机皮太软??已经看到不同飞友两次出问题了
4.继承了亚托系列的特别基因--低速点头。这个情况非常普遍,看了4台都是如此,甚至比GF和V2要严重很多,很难有GF或者V2那样的轻盈感觉,所以,初学者别指望降低油门曲线省电。

还有个不算缺点的问题,提醒大家,横轴没有上胶哦~~~我就没检查,射了一把。

 小生才疏,忘众大大批指。人身攻击的不要,献花赐顶的多来 。

网友:
哈哈,沙发一个,也在观望SPORT的表现

网友A:
1.至于横轴为什么做这么粗,不是想搞坏中联,我飞450se的时候,用副厂的横轴3mm的,飞弯过几次(无磨桨),因为现在的450动力足以把3mm横轴飞弯了,所以应对现在动力的450,必须加粗了。
2.夹不紧?我只有在用副厂的时候夹不紧
3.暂时没遇到,runryder转了一圈,也没看见有反应这个问题的
4.我用se的o圈(太软了),倒飞猛弹砍尾管,空中一团掉下来,所以这个横轴垫圈必须硬,最好还加个横轴套管,动作更快,normal转速提高点就不点了,飞机也更稳了,陀螺效应更强了,还是有利于飞行的,至于费电,normal本来就飞7-8分钟要下来了。否则电池死的很快。

网友:
又是横轴没上胶啊,  很是郁闷哦, 上次买个山寨的也是没上胶, 直接就射了, 晕,  真是考验我们的细心还是什么啊? 厂家至少应该事前没上胶或者上胶的说明先啊

网友:
转下千红的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这个就是横轴胶圈软了的后果,打过的人都知道

网友B:
横轴硬、橡胶圈硬都是缺点,LZ你可能只能飞那些低阶的飞机了,YT本身就是3D性能出众闻名于世,难道你希望YT的飞机和LAMA一样稳定,这个就是YT450的优点了?450SPORT本身就为3D而生,性能超过前两代SE GF和V2,最大改进就是旋翼头和尾波箱,侧板舵机安装比原来的GF\V2更方便合理,在这个基础上更提高了3D性能,难道你就永远只是希望悬停航线,当你水平提高了,你就换飞机,你太有钱了,我等甘败下风。至于你说的尾管夹不住,我的SPORT和PRO都没有这个问题和我一起飞的也都没有碰到,就偏偏你周围的人都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佩服LZ

网友:
sport我也飞了一阵子了
没见过有点头的情况
不过尾管座确实是有点夹不紧

网友:
观望中。。期待细分

网友:
不错,写的很中肯!
冰人也说过 他的 Pro 尾管座就夹不紧

网友:
我的450SPORT摔了几次

尾管还是夹的紧紧的

会不会是用了小一号的尾管

网友C:
LZ写的很客观, 不错.

不过中联的问题, V2 就有炸弯中联的事件(而且也不少), Sport的中联更宽, 横轴粗壮, 炸弯的可能性应该是更大.

炸了后仔细检查, 中联这个东西弯了还是换掉好, 虽然价格不菲赫赫.

想炸机便宜的还是飞SE GF吧, 炸了就换横轴, 贼78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写的很客观, 不错.

不过中联的问题, V2 就有炸弯中联的事件(而且也不少), Sport的中联更宽, 横轴粗壮, 炸弯的可能性应该是更大.

炸了后仔细检查, 中联这个东西弯了还是换掉好, 虽然价格不菲赫赫.

想炸机便 ...

所以我希望亚托能出一个中联优惠装 ,比如,买一送一 ,或者推出中联家庭装:loveliness:  !

网友:
 学习下,正准备入一个SPOR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横轴硬、橡胶圈硬都是缺点,LZ你可能只能飞那些低阶的飞机了,YT本身就是3D性能出众闻名于世,难道你希望YT的飞机和LAMA一样稳定,这个就是YT450的优点了?450SPORT本身就为3D而生,性能超过前两代SE GF和V2,最大改 ...

最好上来不要做任何人身攻击的事情
评论事,而别评论人
这上面只适用于交流了, 模友哪说错了,你就指出来. 别一上来就说人有问题

网友E:
刚出来PRO的时候准备入手,潜水N9后听老鸟们说PRO是和高级玩家,观望,又出来SPORT,看来这个比较适合我呀,就是迟迟没见有比较全面的评测,继续观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上来不要做任何人身攻击的事情
评论事,而别评论人
这上面只适用于交流了, 模友哪说错了,你就指出来. 别一上来就说人有问题

  多谢兄台~我想这位模友也一定是想讨论问题的都是和我一样,非常喜欢Sprot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出来PRO的时候准备入手,潜水N9后听老鸟们说PRO是和高级玩家,观望,又出来SPORT,看来这个比较适合我呀,就是迟迟没见有比较全面的评测,继续观望。呵呵

买吧,基本不会失望的,总的来说,我的个人看法是:如果完美是100分,PRO打97分,GF打89分,v2打90,这个可以打95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至于横轴为什么做这么粗,不是想搞坏中联,我飞450se的时候,用副厂的横轴3mm的,飞弯过几次(无磨桨),因为现在的450动力足以把3mm横轴飞弯了,所以应对现在动力的450,必须加粗了。
2.夹不紧?我只有在用副厂的 ...

 关于第四个缺点,经过这几天的学习,我已经有一些想法,呵呵,那就暂且把它叫做“特点”吧,原始的帖子俺就不改了,留给大家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上来不要做任何人身攻击的事情
评论事,而别评论人
这上面只适用于交流了, 模友哪说错了,你就指出来. 别一上来就说人有问题

我整个回复那里攻击人了,还请你指教,到是你的回复上来就攻击我,骂人谁都会,你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台~我想这位模友也一定是想讨论问题的都是和我一样,非常喜欢Sprot的朋友

我也非常喜欢SPORT,性价比超高,害的我把原来的GF和V2都扔边上了

楼主:
嘿嘿,发现俺发现的问题还是能找到知音的,希望亚托的大大们能受到启发,改进产品,加油吧  请先吧尾管座的问题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SProt就离完美更近了一步

网友F:
尾管不紧我也遇到了 飞了10个起落 重新固定了3次 飞机没摔过 用的原装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管不紧我也遇到了 飞了10个起落 重新固定了3次 飞机没摔过 用的原装尾管

 你也发现了,嘿嘿,这仅仅能说明这真的是个问题

网友:
我正准备找个师傅帮我攻丝种针呢!兵人那种方法是个好办法!你尾管脱出 现在采用的是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夹不紧?我只有在用副厂的 ...

我装机的时候用的就是原厂尾管 除了头罩 大浆 起落架 其他全部原厂 原厂的尾管在我的飞机上一样夹不紧

网友F:
LZ 你的尾管夹不紧现在采用了什么办法来解决,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你的尾管夹不紧现在采用了什么办法来解决,请指教

只能缠胶带了

网友:
尾管不紧,方法很简单啊

网友:
用2mm的手钻打个骑缝孔,然后锁一个自攻螺丝进去,稳稳当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