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004加水平尾翼试飞,悬停直逼450

楼主(2009-08-12):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0734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0734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A:
个人认为,E004加装水平尾翼,对改善这机的悬停稳定性并不会有帮助。

网友B:
水平尾翼对004这种小电直,稳定性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C:
什么玩具,我看见了,,

网友D:
电直水平尾翼直起装饰好看作用对飞行没有影响

网友E:
木桨!不稳定都不行!

网友F:
无刷的爽飞~~~~~~

楼主:
呵呵,我本意只是试试加了水平尾翼的004飞的帅不帅,其实jj飞的好不好,关键是调机!

网友G:
调的真好

网友H:
水平尾翼对稳定性没有帮助,一般只是为了好看,高空容易识别,还有就是防炸尾防挂尾桨才装水平尾翼

网友I(2009-09-19):
想知道你的无刷设备都改什么了
期待

网友J(2009-11-05):
比较关心改无刷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