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频掉频掉频

楼主(2009-08-12):
新买没多久的GL450C不管在哪飞动不动就掉频,而且对频好几次才能对上一次,

楼主:
麻烦固朗小邱来解答一下,不过千万别说操作不正确,买了一个月我已经被迫对了几十次了全套路熟悉无比,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会先开接收机再开控。

网友:
请直接联系我吧QQ:406609170  电话:0755-84006650-627

网友:
怎么解决的,我也想知道。我也是GL RTF 2.4G控

网友:
有对频不上或者是多次对频的模友请及时联系我,我会尽快帮你解决的。

楼主:
已经加了qq等待解决,发现的现象如下
1  一般都是在控和接收机重打开的情况下,还没有发现中间突然掉频的情况。
2  很多情况是对频正常结束,(接收机红灯快闪烁几秒后),断接收机电,拔对频线,关控,开控,接接收机电,接收机红灯不亮。也有对频的时候接收机红灯根本不亮的情况。
2  发现一般都是对了好几次都对不上,然后不管了休息十几分钟后一对就对上了,会不会和温度有关系呢?北京室外太阳下估计快50了

网友A:
這我也不理解了,我手上也有2套kds 2.4 6通+ kds8通接收
的確有時插上電源 找不到頻
但斷了電再從插一般都可以再找得上頻, 不用再重新對頻

我也做了個很大膽的試驗.就是用這套 kds 2.4g 及其 8通 接收
飛我的屎加地op 50油機, 本死一試,2w多的東西.....要是失控錢沒了也怕打到人
找了個沒人的大空地找死去
最遠超過350米,差點看不到, 做STALL TURN 最高估計過 40樓
給我的答案是驚喜的.很穩定

网友:
LS那么有钱,就用点高档的控吧~呵呵!摔机,砸人都不好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我也不理解了,我手上也有2套kds 2.4 6通+ kds8通接收
的確有時插上電源 找不到頻
但斷了電再從插一般都可以再找得上頻, 不用再重新對頻

我也做了個很大膽的試驗.就是用這套 kds 2.4g 及其 8通 接收
飛我的屎 ...

谢谢你的大胆尝试,我们之前也飞油机,没有失控现象。
现在,等工程师回来,我先把掉频的问题解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我也不理解了,我手上也有2套kds 2.4 6通+ kds8通接收
的確有時插上電源 找不到頻
但斷了電再從插一般都可以再找得上頻, 不用再重新對頻

我也做了個很大膽的試驗.就是用這套 kds 2.4g 及其 8通 接收
飛我的屎 ...

在知道这么多人的控有问题的情况下,2W多的机器冒这么大的险给固朗做测试??

网友:
有必要声明一下!尽管掉频频繁,但是掉频不等于失控,飞行使用过程中一直是很稳定的。

楼主:
原来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周六飞的时候飞机突然失控,往下掉还好比较缓慢没有什么损坏,当时有最少模友十人以上在场目睹,之前还有对好频后,控和接收机开着拿着飞机走到空地,就突然又掉频了,还好飞机在地上,不知道算不算失控。

楼主:
飞机掉的时候本来以为是没有电了,还很奇怪刚换的第二块电池才飞了不到一分钟,回来测了后发现电还很满

网友:
KDS K-6X 免费升级
我公司提出遥控器免费升级新版本服务,只要将遥控器和接收机寄回厂家,我们会帮您免费升级(运费自付,该服务长期生效)。
新版本的遥控器对频时间短,易对频,改善了之前的对频慢的问题。
收件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鹅公岭凤门工业园B4栋固朗 邱艺涛收 0755-8400665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