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同时充多组电池的充电器啊

楼主(2009-08-12):
礼拜天要出去爽飞,两下就用完了.知道的推荐下,谢了

网友:
很多,还有保姆

楼主:
保姆太贵,有没有便宜点的啊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要这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要这种呢?

富有!! 你这么多啊
这个可以充多少组? 有详细说明吗?哪里能买到?

网友:
UNA6就可以一次过接上16个电池

网友:
UN,不配保姆一次也只能充两个3S,配了保姆,16个也不能同时充,也是轮流充的

网友B:
F6看起来很猛

今天我在店里看到这个,店主先推荐这款,可是我看了转接头,我都只能感慨了,我在想这款充电器后续肯定会出事。这个多组充支持多组电池,就是把多个电池并联着充,假设多节并联的电池中有高的电压到3.8V 低的电压3.4V ,这两块电池一接通,因为400mV的压差,导致很大的电流回灌,因为里聚合物内阻小于20m毫殴,这样电流会超出20A流向低电压电池,这个可以试验的,这样加速电压低的电池老化和死亡,而且要是高电压电池更高,4.0V ;低电压3.0V左右,会有瞬间大电流放电,导致灾难的可能。F6的商家和设计者需要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可是性命关天的大事。把家点着了,就麻烦大了。

网友:
LS说得没错,到目前为止,我自己用的电池,还是一节一节的充电,没敢用他们的多路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在店里看到这个,店主先推荐这款,可是我看了转接头,我都只能感慨了,我在想这款充电器后续肯定会出事。这个多组充支持多组电池,就是把多个电池并联着充,假设多节并联的电池中有高的电压到3.8V 低的电压3.4 ...

1,经过我们的测试,如果是在电压在0.5V附近的误差,可以自动纠正到相同电压 并同时充电

2。如果电压相差太远,如一组是7.4,另一组是7.9,则要先把7.4充到7.9v附近,然后再同时充电。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保姆是最佳选择~~~~~~~

网友:
楼主问了一个很新手的问题,不到一个月,自己回自己的帖,俨然已经成了高手。
这成长速度,让我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