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之lama无刷终极改造

楼主(2009-08-12):
吾之lama无刷终极改造

  入手电直几月有余,唯对lama情有独钟,特别是无刷lama的出现,更让我垂涎不已,开始效仿论坛众位无刷大侠之技法,今日终有所成,打造成吾之lama无刷终极版本。期间得到论坛wangjm51,yxu2008等名师指点。令在下顿悟lama之道。在此表示严重感谢!----谢谢啊!

  在无刷lama改造过程中虽然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尝到了许多的乐趣,收集了大家的一些经验,加上自己的一点体会,希望与大家分享。同时也能够为有兴趣改造无刷lama的朋友提供一点的借鉴。

:设备篇:遥控为天8,V尾混控,0704陀螺,好盈10A电调,1818无刷电机。从追求稳定的角度看,这种配置可以达到我所追求得最佳的稳定飞行性能。无论从锁尾,还是动力线性,都比原装lama更胜一筹。

:调试篇:我这里只讲几种常见问题的解决。第一是桨的更换问题,原装lama桨和副厂的都比较脆,很容易断,有人建议给桨加胶带,虽然可以增加一点强度,但是作用不是很明显。我的方法是用双马的9094桨代替,不过A B桨上下位置要对换,由于桨的厚度比原装桨的厚,桨夹也要换一对,自从更换了双马桨以后,不管碰到墙还是铁管,从未发生过断桨的事件了,只是桨叶前缘有点小凹痕而已.

   第二关于A B轴齿轮扫齿问题,以前一般只要一摔机,A B齿轮必扫齿,很让人烦恼,后来发现齿轮与电机铜齿间距较宽,为了能把齿轮间距调到最佳位置,要改动一下电机安装孔的位置,使电机铜齿与A B轴齿轮的间隙只能过一张纸的距离最好,经过改动后,几乎没有发现再扫齿的现象了,不过在摔机的时候最好是要坚决地关掉油门,这样才最保险。
   第三是震动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我改装lama好久,在所有调试都到位的情况下,陀螺的锁尾效果就是不太好,后来才发现是震动传导引起的。我的方法是把固定陀螺仪的机头位置与机体间做加固,用塑料棍,,电线什么都可以,再加点减震材料,只要固定到不发生明显的震动,机尾也用同样的方法,经改进发现效果很好,一下子锁尾变得稳定了。
   第四陀螺为什么用0704(非锁尾),之前用过0704b陀螺,效果也可以,能锁住尾,但与0704(非锁尾)相比,稳定度没有它高,如果从追求稳定性能来看,0704(非锁尾)应该是最佳选择了。
    第五是电调的选择,选好盈电调也是我后来才用的,之前我是用新西达10A电调,新西达虽然能用,但线性确实不怎地。而动力线性好盈的非常棒.
   此外,室外飞的我特意在三级风的时候试过,也会飘呀,不过好在无刷动力强,只要把机头对准风向,加大油门就不怕吹走了。动作也可以做出来,不过最好是在两级风以下飞比较休闲了。还有就是起落架上加了几个小赛车上的泡沫机轮作减震效果不错的,有几次从三层楼垂直摔下来机体都没事。还有就是平衡杆容易甩出去,用鱼线打结就固定即轻又结实,打结方法向钩鱼者请教了一番。

:减重篇:为了能减轻lama重量,达到最佳飞行时间和效果,我在减重上花了不了功夫。首先舵机换成37克的,力距精度回中都还不错,能够满足无刷改造后的要求;接收机去外壳减轻了5,用海绵包起来一样用;陀螺总重是12,我把它减了6克下来,连线都减短了;全部重量包74V800MAH电池218克。可以悬停十二钟左右了。以前只有8分钟。如果还要减重的话,把桨改回原装lama,B桨夹,倾斜盘也用塑料件,全重只有205克了。

:终极梦想篇:经过改造后的lama基本达到我需要的稳定强,动力足,时间久的目标了。但我心中仍有个梦想,希望能把拉玛改成真正终极版,可以控制上下桨,操纵更灵活,不再受制于风雨,躲在水泥丛林之中。飞出室外,自由地驰骋在蓝天白云下。

吾之终极lama梦想

吾之终极lama梦想

楼主:
一直想写无刷lama改造的心得体会,真花了九牛二毛之力才算完成.

网友:
不错,就是头罩好难看哦

网友:
兄弟你辛苦了

网友:
改的不错,但还是上个西装吧,毕竟大部分停飞时间是作静态模型哈,上了西装看着心里也舒服。

楼主:
是的,头罩因为“减肥过量”才瘦成这样,下次改进啦.

网友:
很不错!我评分了!

网友:
无私贡献贴,帮顶

网友:
祝贺楼主改无刷拉码成功
1:其实用JR的控也是可以的,只是接收机上各个通道的接法和FUTABA,天8不一样,拉码改无刷用陀螺方案,最好是用高级点的控,因为需要设置陀螺通道里的值的,要不一打左右舵,JJ会转的很快,很难控制
2:1818马达配XXD10A电调也是可以的,网上最便宜的XXD10A电调才28元一个,当然了,用好盈的是最好不过了.值得注意的是内转马达必须用好盈的,XXD的和内转马达配,线性很差
3:陀螺方案的实践证明用0704陀螺是很不错的,我有0704A,试过多次,很难调好.V混我用好盈的不行,用了杂牌的很容易就调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4:关于重量问题,我觉得用了无刷后可以不考虑减轻重量的问题,2个1818马达完全可以胜任,当然了,减轻重量也许可以飞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可能要牺牲一些稳定性.
5: V3 V4这样的拉码我觉得只换个金属的A头就可以了,那样就没了平衡杆会飞掉的烦恼了.建议不要换金属浆夹,金属浆夹的跟部非常的薄,很容易炸断,绝对没塑料的好用.

网友:
晕 怎么发了2次

网友:
你肯定是年级大了,手一哆嗦! 结果2连发啊咄芥.

网友:
感谢LZ的无私奉献,回去也把LAMA弄出来试一试。

网友:
12楼的兄弟说的不错~~ 赞一个

网友A:
楼主最后一张LAMA是哪个品牌的,真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一张LAMA是哪个品牌的,真牛逼

楼上是 -- 米高杨!    生产米格-29拉玛战斗机.

网友: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级别很高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

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吾之lama无刷终极改造

  入手电直几月有余,唯对lama情有独钟,特别是无刷lama的出现,更让我垂涎不已,开始效仿论坛众位无刷大侠之技法,今日终有所成,打造成吾之lama无刷终极版本。期间得到论坛wangjm51,yxu2008 ...

多谢分享,我也想将我的小 lama改造成无刷的.只是我是菜鸟,所以希望楼主简单画一张电路图介绍一下各组件是如何连接的?或者能否回答下面一些可能您看上去比较肤浅的问题
陀螺仪是接上桨的电机还是下桨的电机?
V尾混控一端连接两个电调,另一端连接接收机的哪几个通道呢?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无刷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我是新手,但也想改无刷,不知道买怎么样的?望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无刷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我是新手,但也想改无刷,不知道买怎么样的?望楼主指教!

电机用1818无刷,用在lama无刷上正好合适.大部分改装的朋友都是从"鹰之舞"进的.这是网址:http://shop34348823.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我也想将我的小 lama改造成无刷的.只是我是菜鸟,所以希望楼主简单画一张电路图介绍一下各组件是如何连接的?或者能否回答下面一些可能您看上去比较肤浅的问题
陀螺仪是接上桨的电机还是下桨的电机?
V尾混 ...

陀螺仪接的是第四方向通道,应该是接上桨的.下桨接第三通道油门.
借用一张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用1818无刷,用在lama无刷上正好合适.大部分改装的朋友都是从"鹰之舞"进的.这是网址:http://shop34348823.taobao.com/

那是不是除了换无刷电机后,还要再加个电调呢?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接的是第四方向通道,应该是接上桨的.下桨接第三通道油门.
借用一张接线图--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88963&noupdate=yes

现在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是的,除了无刷电机.还有两个无刷电调,接线上面有个示意图.具体设备有这些:遥控器四通道以上的都可以.V尾混控,0704陀螺,好盈10A电调(用新西达10A的也可以,但线性较差.我试用过,启动悬停不太好.)拦玛电直一套.还有一些易损件:桨. 齿轮 等要多配一点.电池用7.4v 800mah--1000mah.(重量在43--50之间)较好.

网友:
感谢楼主,介绍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改造无刷lama很难吗,不知能不能成功啊.

楼主:
其实改lama很有意思的,开始可能有点难度,但这也是改装的乐趣所在啊.你可以参照一些已改成功前辈的帖子,到搜索里查找一些:lama无刷 主题的帖子,很快可以上手进行改装,我也是从中学习到改装无刷的方法的。希望有兴趣改改,加入lama无刷俱乐部,会有收获的。

网友:
lama还可以这样改,very 牛!有机会也试试,改个个头高点的lama,可以室外飞的,抗风能力强点更惬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除了无刷电机.还有两个无刷电调,接线上面有个示意图.具体设备有这些:遥控器四通道以上的都可以.V尾混控,0704陀螺,好盈10A电调(用新西达10A的也可以,但线性较差.我试用过,启动悬停不太好.)拦玛电直一套.还有一些 ...

刚买了个0704陀螺仪,看到有两组线,每组都有红白黑三条,请教一下,哪一组接接收板,哪一组接混控,还有三根线应该分别接什么地方呢.

楼主:
有一根线的插头有个外壳,里面包含着有三个公插头的,这是与来自混控连线相接,而另外一根陀螺仪插头线(外观与普通舵机插头一样的)是与接收机第四通道相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根线的插头有个外壳,里面包含着有三个公插头的,这是与来自混控连线相接,而另外一根陀螺仪插头线(外观与普通舵机插头一样的)是与接收机第四通道相连的.

多谢回复, .
我刚才也google了一下,在一个老外改无刷的帖子里注明0704和混孔的连接要断开那根红线-理由是从通道4的来的接线中已经提供的电源(红线接至0704),请问如果不断开这个会有很大的问题吗?

楼主:
如果是电调直接出来供电的话,不需要拆红线(正极),有的带bec供电电调的可能会要拆一根红线.你这个不断开没关系的.

网友:
不错,很有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接的是第四方向通道,应该是接上桨的.下桨接第三通道油门.
借用一张接线图--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88963&noupdate=yes
请教:如果用已经有V尾混控功能的6EXAP控是不是不需要外加V尾混控了?

楼主:
只使用6EXAP控v尾混控功能当然不需要另加V尾混控器,但效果可能没有另外单独加V尾混控器好,用V 尾更稳定一点.这也是很多试用过V 尾方案朋友的反馈意见.你可以两种方案都试试嘛.不同配置效果也许不一样,看看那个更好.: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使用6EXAP控v尾混控功能当然不需要另加V尾混控器,但效果可能没有另外单独加V尾混控器好,用V 尾更稳定一点.这也是很多试用过V 尾方案朋友的反馈意见.你可以两种方案都试试嘛.不同配置效果也许不一样,看看那个更好.: ...
谢谢LZ指点!

网友:
改lama无刷难吗

楼主:
试试才知道啊.喜欢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怎么试了一下,三、四通道混控不太对呢?

楼主:
把三.四通道的接线对换一下插入混控试试,还有电调经混控器后的输出线也对换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果然楼主说得问题在改装中都遇到了不少,参考后很快解决好了.造福模友,功德无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网友(2009-09-25):
拉玛的桨确实不够摔,你说的那种双马桨真能换吗,我都摔了好多拉玛桨,我问了好象上下桨的位置是反的。

网友:
LAMA真无双

网友:
我看和你的终极梦想好象还差那么一点吧  呵呵

网友(2009-10-27):
我也是按下面的图和设备一模一样改的。可尾巴就是锁不住,不是追尾就是打转,根本没法飞。(1818两个,六通微型接收机一个,0704陀螺仪一个,新西达10A电调两个,V尾混控一个。)我一直以为是陀螺仪不行。再给我指点指点吧。

陀螺仪接的是第四方向通道,应该是接上桨的.下桨接第三通道油门.
借用一张接线图--

网友:
值得表扬

网友:
57楼的朋友,给你点建议:
1:不知道你用的什么V混器,要是好盈的,最好换掉,用杂牌的
2:0704陀螺先把感度调到最小试
3:把3号和4号信号线对调一下试试(接线后面的不要动)
4:陀螺方案需要用高级控,就是起码4通道上的值是可以设置的,先设置左右都是50%

网友:
3:把3号和4号信号线对调一下试试(接线后面的不要动)
需要更正:-------是把V混器接3号通道和接0704陀螺输出口的那个信号线对调一下

网友D:
感谢wangjm51的指点。混控不知是啥牌子,陀螺仪的感度大小都调无数次了,连里面的电位器都拆开来调很多次了,还是不行。控是用FF6,4通已调过好多数值了。我都开始怀疑这种配置和方法是错误的。我现在唯一还觉得有点问题的是,主轴经多次碰撞后,可能已不是很直了,桨转动时好像有点抖动,不是很严重,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另外还发现起步没飞起来之前两桨转速好像有点差别,机子慢慢地往一边转,是不是1:1V尾混控不好的原因啊。陀螺仪也没起作用。

楼主:
只能是换个混控器再试下,难道与福特巴不兼容?我也想不通了.

楼主:
哦,还有一点0704陀螺是平放的,不知注意没有.我以前曾范过这种小失误的.:loveliness: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wangjm51的指点。混控不知是啥牌子,陀螺仪的感度大小都调无数次了,连里面的电位器都拆开来调很多次了,还是不行。控是用FF6,4通已调过好多数值了。我都开始怀疑这种配置和方法是错误的。我现在唯一还觉得有点 ...

按你说的这些电子设备,应该是没问题的,马达和电调不用考虑,用FUTABA的控和JR的控都应该是可以的,只是各个通道的接法不一样. 剩下的只有混控器和陀螺的问题了,好盈的似乎有兼容性的问题,你用的也是杂牌,应该说是不该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最后只能怀疑是你的0704陀螺问题了,有朋友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买的2手0704陀螺一直没搞定,重买了全新的才解决. 0704陀螺应该是平放才对,竖放是不可以的,用在450的JJ上似乎还有方向,我最早买的ESKY013上原装的就是0704陀螺,不是简单的平放就可以的,方向不对工作有问题的,朋友不妨可以试试.

网友(2010-01-08):
好帖,很详细,本人手头刚好有个LAMA V4 升级版的,飞了大概半年了吧,也不经常飞
现在发现飞的时候动力明显不足,最近刚购入了7.4V 1000MA 新电池,感觉比以前的电池好一点
但是比新机还是动力不足
看来真的是大家传说的电机不行啦
准备入手搞套无刷改来玩
遇到困难还需要老前辈的大力支持哦

网友:
楼主、wangjm51朋友,能留下qq吗?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们。

网友:
看到这个帖真是很高兴,想问几个问题。
1.我目前有无刷两只(型号不一),电调两只,陀螺仪一只(估计是锁尾的,型号是esky EG200A),Y线一条,Jr max66 adt+接收器,请问我能否改装成功?控带v尾混空功能。
2.不用单独混空器的话,该如何接线呢?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1:2个无刷马达不一样的型号,那很难改的,就是改了也不可能飞的好
2:陀螺方案的最好用0704陀螺,锁尾陀螺很难调出来,你可以试试
3:控带V混我没试过,我用的是6EXHP,装了一个V混器,控里的V混需要关闭
4:不需要用到Y线
5:有什么问题你可以PM我,告知你的QQ

网友:
这个飞机不经摔吗?? 我有个100多的飞机就是摔了后飞行不稳定,买时候特稳定。。。 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2010-05-17):
原理不错!但是太破!做过上还要有待提高

网友:
请问如果是用原装的控,原装的四合一接收,应该怎样改无刷??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的这个问题老帖子都有介绍,你可以搜一下,很容易找到的,搜"无刷拉码"试试

网友:
有幸看到这个帖子,呵呵,看来可以马上动手了!

网友:
无刷的才是王道

楼主(2010-09-13):
都玩旧了,该换了。

网友E:
请教楼主:将就ESKY原装的控和接收(从原四合一上拆下来),能按这个方案改装吗?谢谢!

网友F:
我帮楼主回答楼上的问题
用原装的控和原装的4合1接收部分完全可以
但是请你看仔细了,原装控用陀螺方案很难调好,主要是3号通道上的舵量没办法设定,飞起来稍一打舵,JJ就会疯转,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N次了

网友G:
哈哈哈 内在是不错,只是面部有点丑陋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结论其实是不能。谢谢!

网友H:
又一强贴,鉴定完毕!

网友I:
有种民间的感觉,DIY的很彻底!

网友E(2010-10-18):
ESKY的原装三合一实在太垃圾:油门不到80%就亮红灯,一快新电也飞不了5分钟。不知大家新买的V4是不是这样?市场上又没有别家的三合一,逼得只能这样改啦,该买啥买啥,只要道路正确。本不想这样快就改无刷,现在是逼上梁山了!

网友J:
我什么都没学就先学会使用鱼线来绑住平衡杆。

网友K:
看来我的lama有出路了。。。。

楼主(2011-01-01):
各位模友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网友L:
回复 楼主: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