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大家,雷鸟4的尾桨改直驱

楼主(2009-08-12):
请教大家,雷鸟4的尾桨改直驱,
电机
用CN12,桨除了4025,还有什么桨可以用的啊,谢谢:loveliness:

网友A:
找沈毅啊
如果电压不高于11.1v就直接买套CUPID的直驱套装换上就行了

楼主:
:loveliness: 谢谢兄的回答,直驱套装太贵了点,:loveliness: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