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飞机飞不起来了,请问怎么办?(有图有真相)

楼主(2009-08-12):
换了电池架和电池后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
JJ 调好没有,换个大点的380 马达吧

网友A:
莫非LZ买的是个新版的混控板的004?

网友:
LZ说:“换了电池架和电池后就飞不起来了”,先想弄清楚其意思,是不是未换电池和电池架以前能飞起来?如果是,就是新电池架装电池后的重心前(后)移位太多了,或者新换的电池是废物。

网友:
2S的电池估计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莫非LZ买的是个新版的混控板的004?

请问,新的改无刷也是没力的吗?

网友:
不赞成一开始就改这改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新的改无刷也是没力的吗?

不会!
改装无刷后,主动力驱动信号不从混控板上走,尾马达信号会用到混控板的驱动(除非另加陀螺和混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
改装无刷后,主动力驱动信号不从混控板上走,尾马达信号会用到混控板的驱动(除非另加陀螺和混控板)。

那么尾巴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