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3尾巴打转,打转向操纵杆舵机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12):
刚玩ESKY LAMA V3几天,开始是适应,昨天调了一下,调后很稳,飞了一个电池,第二次飞时发现尾巴打转。仔细观察发现,打转向操纵杆舵机没有反应。但通过交换实验后发现舵机没问题。请各位前辈帮我分析下原因,也好对症下药!谢谢!

网友A:
   LZ我想问个问题  LAMA V3 是不是一个舵机控制前进和后退 另一个控制左右侧飞的?还是 前进后退 左右侧飞要靠两个舵机同时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我想问个问题  LAMA V3 是不是一个舵机控制前进和后退 另一个控制左右侧飞的?还是 前进后退 左右侧飞要靠两个舵机同时运动?

一个管前后、一个管侧飞。

网友:
转向杆不操纵舵机的.只操纵上下旋翼转速,一个舵机操纵机体左右倾侧,一个舵机操纵前进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