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飞210挂轮

楼主(2009-08-12):
收到华飞210d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想练习一下车螺纹,遇到一个难题,问其他买了华飞210机器的朋友有没有这种现象~~见图,挂轮的齿轮轴长过皮带轮,无法靠上主轴传动齿轮~~~不好意思啊,以为图片没上传成功,多传了一张

网友:
最上面一个轮应该是个大轮,虽然我没用过你那牌子,但不用大轮是靠不上的。

你仔细看看图示。

楼主:
呵呵,按图标上所示。1.25螺距A为空,B为52,确实推不进去看图~~

网友A:
挂论下面的那块标着箭头的支架金属块是可移动的,松开固定螺丝调整贴近主轴齿轮不要太紧.差不多了就紧固支架固定螺丝就行!

网友B:
52前边空格用最小的齿轮25的套上,在把螺栓拧紧,你的上面螺栓有个螺帽没安上(在键槽前边)。80的空格用自带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论下面的那块标着箭头的支架金属块是可移动的,松开固定螺丝调整贴近主轴齿轮不要太紧.差不多了就紧固支架固定螺丝就行!

此处可推我知道,问题出在皮带轮这,请看图: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前边空格用最小的齿轮25的套上,在把螺栓拧紧,你的上面螺栓有个螺帽没安上(在键槽前边)。80的空格用自带套管。
是的,没上,主要是发现推不进去,也就没再上个小齿轮了,谢谢回复~~

网友:
没搭配好,a+b>c+15 c+d>b+15 搭配规则。

网友C:
你可以 B随意 C75 D80  E60   你看看 也是1.25螺距的 这时候的B可以用大一点的而且随意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 B随意 C75 D80  E60   你看看 也是1.25螺距的 这时候的B可以用大一点的而且随意放
谢谢,这个是怎么计算的?请教~~

网友:
介轮只变方向,不变速比,靠不上换个大点儿不就靠上了

网友:
怎么样了?

楼主:
按上述朋友办法试了,不行
螺距不对

网友C:
C75 D80  E60   这个也不对吗?

网友:
不知呀,我还从未车过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75 D80  E60   这个也不对吗?
呵呵,不对,俺把原来4个齿轮倒过来对了,怪了

网友D:
我的d210和你的不一样,我的是皮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d210和你的不一样,我的是皮带传动。
呵呵,皮带传动没错,挂轮也是皮带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