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舵机驱动管

楼主(2009-08-12):
手头有一个FUTABA 3305 和一个HITEC 645
舵机
里面的驱动管烧了,一个上面写着 DN 还有一个写着 BM 也不知道是不是型号,请教哪位高人有知道的吗? 可否告知是什么型号的管子,能不能用其他的什么型号代换? 不胜感激.

网友A:
模拟舵机的驱动无非就是S8050(N管)和S8550(P管)三极管,各买几对2A的三极管直接代用就可以了,这种原件淘宝上面一大把。买的时候注意封装和电流大小就是了。

网友B:
LS说的没错。看板子上,三极管E极接电源负的即为N管,接电源正的即为P管。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俩位了

网友C:
高手回答的就是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