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08-12):
新进的450SV试飞是不能锁尾,KDS 9G舵机 KDS800陀螺仪

网友:
感度调到65

网友:
新机子尾舵是一定要换的,直接s9257,要不然有的你调

网友:
延时 90     感度35~40  不追踪为准  多试试延时的调整。调完后断电一次再试

网友:
换262吧,KDS800+262是决配

网友A:
我就不信不换尾部舵机没法飞了,真是好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信不换尾部舵机没法飞了,真是好笑

不好笑,舵机换了也不行,还得换GP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