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锁不了尾,求救

楼主(2009-08-12):
刚进的450SV试飞结果锁不了尾+速就打转,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的感应调反方向了。

网友:
1.如果推油急速 自选 应该是尾舵机反向了
2.如果缓慢自选 看一下螺距对不对 大浆速度和尾浆速度 是有比例的
3.尾舵机力度不够.(你没说是什么 尾舵)
补充:
4.皮带上反了

楼主:
我是新手,买的时候是RTF版,无也不知道那里出问题

楼主:
尾舵是KDS 9G的

楼主:
皮带没有上反的

网友:
kds800+kds9g  最好结果就是起飞后,尾巴有缓慢温飘。

所以,你的应该是没调好!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调整呢,我是新手哦

楼主:
会不会使尾舵的问题呢,如果是的话可不可以推荐一款尾舵,谢谢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陀螺仪正反是否正确,在陀螺仪面板上有2个开关,一个是DS 开关,使用模拟舵机将此开关关掉;数码舵机则需要打开此开关。在DS 下面还有一个开关,REV / NOR   这个开关就是调节陀螺仪正反的开关。你试试看吧。如果是原厂的套机,皮带是不会装反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阿,QQ406609170.: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陀螺仪正反是否正确,在陀螺仪面板上有2个开关,一个是DS 开关,使用模拟舵机将此开关关掉;数码舵机则需要打开此开关。在DS 下面还有一个开关,REV / NOR   这个开关就是调节陀螺仪正反的开关。你试 ...

我的也是KDS800, 锁尾模式锁不住,非锁尾模式仔细调好中立点勉强可以飞, 是陀螺的问题不

网友:
有时候会遇上温差影响导致温飘,只要重新上电一次就好了。
屡试不爽~

楼主:
结果还是换来个尾舵现在好了

网友:
陀螺仪正负设反了,或者控里设置反了

网友:
我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估计是机械的原因,尾舵机也因该换个好点的

网友:
绝对技术问题。

别锁不好就说舵机要换,或陀螺要换,自己不会调 (电子设备故障除外)
舵机臂长短,中立点,虚位,顺滑,感度,都要仔细调的

网友:
还有通道反响也会转。。。。

网友:
是不是打反了,RTF机不会有啥问题的啊,你是不是瞎动了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