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单桨小LAMA

楼主(2009-08-12):
用了3天的时间将双桨LAMA改成单桨LAMA. 改完后在室外飞比双桨LAMA抗风强多了 主电机用了1818无刷,特有力.全重180克左右,

网友:
改得好啊!强

网友:
上点过程图啊,大家学习下

网友A:
 魔界人才辈出呀。上飞行视频看看

网友:
多上点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魔界人才辈出呀。上飞行视频看看

是啊!强烈请求上飞行视频!

楼主:
强烈请求上飞行视频

视频过几天上,飞行非常稳,锁尾非常好! 先告诉大家都用了什么东西:电子部分 1818无刷,好赢10A,九鹰4合1,无刷转换电路,尾电机N30,ESKA--LAMA舵机2个.

网友:
高手。。  怎么改? 我也要改V4 哈哈。

网友:
好像有点误导人家

我不知道您的电子板怎么从双旋翼的改成单旋翼的?
这是不一样的控制啊!
零件里我看有单旋翼的,这个也不能从双旋翼的零件改过来的。
估计是用拉玛的机身+一些单旋翼的零件+单旋翼的电子板

网友:
LZ能来点详细的说明和图片吗。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狂顶

网友:
有才!老头我没有改成功,佩服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强烈要求LZ上个过程看看啊

楼主:
抛砖引玉 共同进步

改装单桨LAMA是我长时间的愿望.双桨LAMA比较失真,又有一些缺点:双主有刷电机,重60多克.工作一会就发烫,寿命短,飞行抗风差......

针对这些问题改装单桨,其优点是整机重量减到180克左右,单主无刷系统(有力,剩电,寿命长,剩钱).提高了抗风性.结构简单看下图:

这是九鹰218配件:A 主轴 B 尾电机 C 桨夹混控臂

九鹰大齿盘

九鹰平衡锤(飞行不掉 碰撞掉 )

以上是所需改装零件, 希望大家各舒己见:loveliness:

网友:
能否多上点图详细些,我也想改呀.

网友:
改装零件哪儿买?尾电机用啥电调?

网友:
单桨看上去就是和谐

旋翼头的近照再来几张看看吧 .有个对比图更好

网友:
支持,怎么该,可以详细点就好!

楼主:
飞行视频

本人飞行技术有限,最有把握是对尾-----献丑 室内柜机空调开的很大气流扰动-----将就看[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1031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我的妈呀!视频传的这叫累

楼主:
LAMA单桨旋头和双桨旋头

网友:
单桨拉玛真帅啊.

网友:
尾也是218A的?

网友:
恩单桨拉玛就是帅些~~比218A还帅,九鹰自家有双浆LAMA 出个单浆LAMA就这么难? 非要弄个环保壳出来……
楼主电子设备没说用的是单浆的还是双浆的4合一 估计是单浆的4合一吧~!

网友B:
没有誤道啊,改得好

网友:
25楼的:九鹰单旋头,应该是有‘自稳定’效果的(同时有是受控的! )!!值得借鉴!!

网友:
太牛了,九鹰怎么不生产一些这样的LAMA啊

网友:
详细点,让大家分享,学习!

网友:
不如将九鹰218A改无刷就OK拉,这样改麻烦,成本也不便宜!

网友:
恭喜又改一个218,期望9鹰直接出LAMA的外壳好了

网友:
真是强人啊~!!!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

初次改单桨LAMA比较成功,毕竟是多种方案的组合,有些地方要做细致的调整,比如:1818的动力太强是否用两块电池并联一方面压重,一方面延长飞行时间?主轴是否短了(这两天室外飞,感觉旋翼离机体稍近了些,动作剧烈时可听到平衡锤磕碰声 ).主轴加长,拉杆长度就给变等等.......希望大家今后自己改LAMA时参考我的方案,少走弯路,少花冤钱
       上图说明:    A:平衡锤连接混控臂,长度25.8MM.上球头扣4.7MM,下球头扣3.8MM.   B:混控臂连接斜盘(白色为外经3MM,内经1.5MM,长度8MM小管保护套.防止调节金属杆磨限位卡) 长度:28MM.上球头扣3.8MM,下球头扣3.4MM .   C:斜盘连接舵机,长度根据舵机臂角度调节.球头扣3.4MM

楼主:
LAMA单桨 电路的接法

见图:

     有刷转无刷用的是59仁兄的(市面上有一种70多元单转换,我不敢用,原因是:不定时,无规律的在中等油门小咳嗽) 10A电调用的好赢(启动模式:超柔和.进角:中)一分钱一分货.XXD免了,油门线性不好.便宜点的可用远航电调
      希望大家有更好的经验多交流

网友:
精品!!
这LAMA改得!绝了!!!

网友:
厂家可以直接商品生产啊

网友:
我的意思是有的东西单靠“改”是不行,要买一点东西来“配”。

引用 网友B:
没有誤道啊,改得好

其实。这应该也是一种“改”。不应该算是误导。

网友C:
想仔细看看尾电机架是怎么装上去的 能给上个特写图吗?

网友:
还有请问 改完后lama的十字盘现在在那上面有虚位吗 因为原来的lama十字盘上面是有个圆桶状的东西顶着十字盘的 现在我看没有了

网友:
lz真厉害,值得学习~~  哈哈

楼主:
改完后lama的十字盘现在在那上面有虚位吗

好象没有虚位,调好后,飞行非常稳定.锁尾非常好,电池向前移动半个身子,配重过后上图.

网友:
看了   真好

网友:
楼主这个LAMA真是漂亮啊

楼主:
飞行时,电池向前挫半个身子,见图:

旋头细节,见图:

  机头罩锥子扎眼散热 见图:

   一块电池飞完(12分钟左右)主电机温度估计50度左右,尾电机估计40度左右

网友:
请教楼主的混控臂是怎么做的?还是拆的别的飞机上的?

网友:
楼主 我要看看尾巴的特写 其实我也早想改来着 就是一直没想好尾巴怎么整容比较结实好看

网友:
漂亮啊,主旋翼用哪种?长度多少?

网友:
看长度像是lama的原装桨 我的218A就用lama桨飞过 升力降低的不太多完全能胜任

网友D:
哈哈哈···改得好! 当年我说能改单桨,很多人还当我傻呢,现在楼主的成功是最好的见证。 尾电机也改为无刷更好,2克无刷。

网友:
人家做都做得出来,谁说不能改的,只是对很多人来说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毕竟同类的产品是有卖的, 但是如果像楼主这样有动手能力,有兴趣改,还是比较牛的
楼主改的比较成功的地方是看视频锁尾还不错,一块电池可以飞12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改得好! 当年我说能改单桨,很多人还当我傻呢,现在楼主的成功是最好的见证。 尾电机也改为无刷更好,2克无刷。

能介绍一下2克的无刷电机吗 ?

网友:
2克无刷连4#3都锁不住,怎么能锁这个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改得好! 当年我说能改单桨,很多人还当我傻呢,现在楼主的成功是最好的见证。 尾电机也改为无刷更好,2克无刷。

4合一用的是单浆的4合一~~不是LAMA的4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4合一用的是单浆的4合一~~不是LAMA的4合一

比较一下,手上的ESKY4合1,重量,体积,锁尾质量-------还是九鹰单桨4合1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仔细看看尾电机架是怎么装上去的 能给上个特写图吗?

尾部比较简单,原本想做接叉件连接尾电机,发现不能太重,机体重心太向后,简捷为上

网友:
厉害!楼主真是魔界“牛”人,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一下,手上的ESKY4合1,重量,体积,锁尾质量-------还是九鹰单桨4合1好!

而且还是2.4G的~~

网友:
不是改LAMA ,是把九鹰218A改无刷后,又改LAMA 的外壳。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就一个字

网友:
这就是‘玩家’与“爱好者”的区别!

好得很!

网友:
来个飞行视频

网友:
模型在于折腾~
不过新手想玩单桨的直接买比较好。这样改不省钱

网友:
这位师傅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