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 sport电池问题

楼主(2009-08-12):
请教老手
电池
的 20c 和25c 的意思是什么? 潜水时看有点魔友说“20c 应付450 pro 还有些吃力,用25c最好”
YT450sport 是不是应该配YT原装的电池最好? 应该用20c还是25c呢?
还有2100mAH的电池一般能持续飞行多久呢?你们一般买几个电池?
用什么
充电器
好呢,看到一个4cx的充电器[6cx充电器太贵了]?(我想到是全部买YT原装的东西)
谢谢,希望能逐一回答!

网友A:
LZ我所有的东西正好都是YT的,20C和25C是指放电电流是电池容量的倍数,比如你的电池是2100MAH就是2.1*20=42A的电流,25C就是2.1*25=52.5A的电流。 如果选择肯定是选25C,而且现在原厂的2100MAH 25C在特价搞活动,价格200都不到非常超值。一般航线悬停 2100MAH在10分钟左右,3D模式下在3-4分钟,主要看LZ的飞机调试情况,我现在服役的电池有10组 。充电器我两个都有,4CX是傻瓜型的,和手机充电器差不多,用起来简单,就是充电时间比较长,6CX的充电器功能比较多,充电时间可以根据需要自己调节充电电流,并且他可以两组同时冲,同时可以插4组电池上去,一个晚上都搞定了
回答完毕,收工

网友B:
20C 25C 是锂电放电量
一开始练悬停 20C 足够 因为不用暴力 还是C数小的经济实惠
一块电你悬停9分钟没问题 一般到7 8分钟就下来了 防止过放
充电器 我用A6加保姆 目前感觉不错
电池看你米袋袋鼓不鼓了 一般4 5块就够你爽了 因为一开始容易炸 炸了电池就飞不掉了
如有不对之处 请楼下继续帮助

网友C:
板凳正解

网友D:
我觉得20C就足够了,其实20C和25c就算在进行3D飞行中,差别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显。而且一般20C和25C的差价在20左右,如果买6,7个电池,就可以多出来一组,何必不要多的呢?

网友E:
如是悬停,那15C都够。我现有两块15C的老王电,照样用来飞3D,只是动力稍差一些。飞3D最好用25C的。

网友F:
现在有30C的了
而且 第三代锂电已出 而且效果很好

网友G:
新手20C够了,没有必要花这个钱

网友H:
亚托20C很轻所以感觉用起来飞机和亚托25C感觉差不多。甚至20C更爽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
感觉电jj还是没油机续航能力强啊 4、5个电池能爽一天吗? 就怕电池用完后只有手工回家了~~
我觉得充电器 6cx 有点贵 投资有点高啊...
本人想用电j联系熟悉3d 等凑点米再换回油机更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