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0最新武器 凤凰85HV+Z POWER 50电机,第三页,8月24日更新飞行情况及改装经验。

楼主(2009-08-12):
实在是厌倦了油机繁琐的发动机“保养”及不断的更换轴承,靓油我又烧不起,最终被火星毒害,改了我的600N为600GF,凤凰85HV高压電條,Z-POWER 50A 565KV电机。16T电机齿,15SA123动力,全机重量4100G,凤凰電條升级到最新版本,进入定速模式可以在电脑中自由设定大奖转数,新版本增加对A123电池的支持,电脑设定飞机齿轮比,太先进了!54V的电压,接近80A的峰值电流,直逼4000W的功率!飞机怒吼中起飞!动力绝对没有半点拖沓。暴力的3D绝对的没问题!只要你的心脏记手指能够驾驭这头猛兽!但是每个起落只需要1元,也不用担心发动机过热!太爽了!先上些静态图片给大家看看。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4KW  OS50 是1.4KW,OS91HZ是2.45KW,超暴力 啊
前面那两个包,像是塑胶**

网友:
电池 真漂亮

来个视频啊

网友:
每个起落怕是不止一元,就算那电池能用200个起落。。。

网友:
电池包得也太难看了点吧。。。而且用15S的话,注意重心。

网友A:
另外,我计划15号过来。
可以的话,安排时间一聚~A123大暴龙FB活动。。。呵呵

网友:
A123大暴龙FB活动  这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计划15号过来。
可以的话,安排时间一聚~A123大暴龙FB活动。。。呵呵

好,到时联系!

网友:
有一个被火星毒害的。

网友B:
80A峰值电流时单体电压下降至不足2V,就没有4kw的峰值功率了…

网友:
好熟悉的16t电机齿

网友:
弄到15s了,太恐怖了。。。。。。。。

网友C:
一个字!重!

网友:
看上去像**包!当然,方案很诱人

网友:
重型轰炸机

网友D:
楼主顺便展示一下15s A123的充电方案吧。
我也在考虑上14s a123,不知道除了960SR还有什么选择。

网友:
凤凰85HV

好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A峰值电流时单体电压下降至不足2V,就没有4kw的峰值功率了…

其实峰值电流是多少影响不大,关键是到了组合4分钟持续输出功率有多少,4K是不能达到的,持续的输出功率在2500W-3000w左右已经很好了,因为飞机毕竟比油机重500G左右。4分钟暴力飞行下来,电调只是微温,电机60度左右。由于还不是很适应该电龙的飞行特性,人与飞机还在磨合中,因此,视频还没有拍。周末拍了再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顺便展示一下15s A123的充电方案吧。
我也在考虑上14s a123,不知道除了960SR还有什么选择。

400W开关电源×2
A8充电器×2同时冲一组电<30分钟。
外场小型发电机还在考虑中,毕竟汽车长期台速对汽车不好,外带4组电足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400W开关电源×2
A8充电器×2同时冲一组电

请问A8充电器是不是就是淘宝上的 A8 8S A123电池充电器 啊?360多一个。还是那个GT.POWER A8?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A8充电器是不是就是淘宝上的 A8 8S A123电池充电器 啊?360多一个。还是那个GT.POWER A8?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字!重!

毫无疑问,是比油机重。不过你知道油机加满油是多少KG?OS50 全功率有多少W?自己算算功率重量比吧。

网友:
油 和 电 特性不一样
不能这样算

网友:
50V的电压,也不怕哪天玩模型被电给打死了

网友F:
楼主你这样的动力配置等于完全抛弃了6S锂聚,到是可以用2个6S串起来飞,推力比应该更好,由于重量轻,飞的会更暴力

网友:
呵呵....你的头象好帅啊,支持你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样的动力配置等于完全抛弃了6S锂聚,到是可以用2个6S串起来飞,推力比应该更好,由于重量轻,飞的会更暴力

网友:
 那大脑袋 真狠!!

网友:
要看视频

网友:
极品活动,顶

网友:
电池也太笨重了吧

网友:
期待视频了~~~电的绝对是今后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样的动力配置等于完全抛弃了6S锂聚,到是可以用2个6S串起来飞,推力比应该更好,由于重量轻,飞的会更暴力

聚锂的起落成本 还有不耐过充过放的特性 使用成本是不能比的
重量和推力比差不太多的 你列个单子算算就知道了

楼主:
改装玩到现在,已经炸机3次,第一次,下雨后飞行,由于电调的熄火降落没有调好,熄火降落到水里,凤凰电调烧毁后找大师修复好。建议凤凰电调的最新版软件的熄火选项不选,这样就不会误操作进入熄火降落功能。 第二次,由于侧板是波板,可能上次的熄火降落留下隐患,导致飞机空中解体,波侧板直接断裂, 因此,建议以后改装的飞友不要用波板,一定要用碳侧板,最好是2.0mm以上的碳板。第三次,Z-POWER电机的轴设计缺陷,电机轴与电机之间只是靠胶水粘合,因此,暴力飞行高温后,例如,连续的侧摆后电机轴向上滑出,导致ESP的舵机线被电机齿轮划断炸机。 。建议拆开电机,在电机底部自己攻两个电机轴定位销,确保电机轴不会滑出。
另外,说一下飞行感觉,现在我用20T齿,定速在2150转,马达转速在18500转左右,功率估计在2200w,由于飞机比油机重,因此,飞机的惯性比油机稍大,旋浮感觉没有油机好,但是由于电机的功率大,因此,动力来的很快,手指需要提前做准备,可能是飞机还没有调整好把。飞机做钟摆,连续的侧摆等需要大动力的动作根本不用担心掉高度掉转速。4位钟摆的以前不敢练的动作,现在可以轻松的练习。飞机4分钟暴力飞行没有问题,如果是航线飞行5-6分钟是可以的,安全起见,暴力飞行安全时间为3分半钟,航线飞行5分钟,当然我的电池是刚买回来的拆机电(17元一个)。
这段时间忙于修机,因此,图片与视频迟些时候再搞。

网友:
期待视频。。。Z50我也要拆开处理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装玩到现在,已经炸机3次,第一次,下雨后飞行,由于电调的熄火降落没有调好,熄火降落到水里,凤凰电调烧毁后找大师修复好。建议凤凰电调的最新版软件的熄火选项不选,这样就不会误操作进入熄火降落功能。  ...

楼主,请教个问题。你用20T的电机齿,那大主齿轮还是170T吗?需不需要用斜齿呢?另外尾传动齿轮需要更换吗?还有你的电机是565KV的,配15S的A123为什么转速只有18500左右呢?
我是看了你的改装才下定决心改装的,不过很多问题不太明白,希望楼主能够帮忙解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个问题。你用20T的电机齿,那大主齿轮还是170T吗?需不需要用斜齿呢?另外尾传动齿轮需要更换吗?还有你的电机是565KV的,配15S的A123为什么转速只有18500左右呢?
我是看了你的改装才下定决心改装的, ...

大齿还是170T,不需要斜齿,电机转速:170/20=8。5×2150=18275转。这个转速电机会很轻松,尾传动不需要改动。

网友:
20t的齿轮才能发挥Z-POWER的低转速大扭矩的优点!并且满足Z50不能超20000转/分的限制,保证寿命 其实Z50就和OS50的转速一样的,都是20000转的限制,一个是电一个是油的区别吧了,油鸡配的齿也是20t的

网友:
机头想**包啊

网友:
次次飞都异常暴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齿还是170T,不需要斜齿,电机转速:170/20=8。5×2150=18275转。这个转速电机会很轻松,尾传动不需要改动。

机翼兄,还有个问题,你的20T电机齿是在哪里买的?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亚拓的20T电机齿,倒是LOGO有20T的电机齿,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我X,没录象没真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翼兄,还有个问题,你的20T电机齿是在哪里买的?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亚拓的20T电机齿,倒是LOGO有20T的电机齿,不知道能不能用。

路边的线切割,模数0.7,20元一个,铜齿。

网友:
不担心电调过热不担心电机过热吗?
我还是坚持走在油直的道路上

网友:
现在12S以上电池充电是一个难题啊

网友:
A8啊,便宜方便,电流够大!

网友G:
怎么视频一直就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视频一直就不上啊?

周末把Z50的5MM的轴都飞断了  ,可能是换20T的齿对电机的扭力需求大了很多,5MM的轴无法承受把,换轴要寄回台湾,很是麻烦,Z-POWER在大陆的售后真不爽,连个代理都没有,干脆搞个蝎子4035,6mm的轴应该安稳些,已经在路上拉。 视频要等等咯!

楼主:
Z-POWER的轴里面是8MM的,但是外面是5MM略显单薄。

网友:
5MM的硬轴都断了 还真是暴力!

网友:
我还想弄一个Z50,怎么这么不耐操啊?

网友(2009-09-11):
飞得粗鲁的话还是用4035电机6-8mm的轴吧!

网友H(2010-01-24):
炸。。。。弹。。。。居然是非法词,什么世道?

网友I:
理论跟实际都是有差距的,4KW只是理想值

网友J(2010-03-23):
牛比 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