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发动机大轴承必须拆卸轴承的防尘罩!

楼主(2009-08-13):
最近看到很多换轴承的帖子 发现不少人买了
发动机
后轴承(6902)也不管是什么型号的6902(有带防尘罩的)直接装发动机里 这又埋下了隐患! 发动机的大轴承是靠曲轴转动飞溅上来的燃料来润滑的 如果不拆放尘罩 直接影响轴承的润滑!所以大家再换轴承一定要拆掉防尘罩! 建议购买无防尘罩的大轴承

楼主:
这是错误的更换轴承!拆掉防尘罩也用不了多少工夫 为什么就不拆呢?

网友A:
热心贴啊,虽然还不知道怎么换呢

网友B:
帶防塵蓋的軸承跟開放的軸承本來就是兩回事,開放式的軸承滾珠保持器跟帶防塵蓋的軸承是不一樣的規格,承載轉速跟耐震動、抗軸向緊迫等級是兩回事,買錯了軸承就算把蓋子挑掉這個軸承裝上去耐用程度還是有限的;另外同廠牌、同樣規格的軸承,深溝系列軸承又跟一般軸承有很大區別

网友C:
楼上正解啊,带防尘盖子的是以ZZ结尾的,楼主可以直接买 6902,而不要后面带2个ZZ结尾的那种就好了。
只有前轴承需要注意,在没有一侧带防尘盖的轴承的时候,可以买2侧带防尘盖的,然后去掉一侧的防尘盖,这样使用,有些OS发动机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普通发动机,就是用NSK NTN 就足够了,要是好发动机,就换SKF的寿命够长。

网友D:
LZ真聪明哈,知道用转连接哈~!~!!~!~!

网友E:
我本不是發動機用的軸承....

网友F:
直接换发动机

网友A:
LS米人。
三叶换了轴承比OS还耐用!
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换封闭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