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好飞,但新手飞真机太刺激了

楼主(2009-08-13):
作为新手,听从模型店的建议,入手一家450sport,按照惯例先飞模拟器,真难啊,累计7、8个小时下来,对尾悬停还有点飘。

询问了一下高手,说真机比模拟器好飞,买了个练习架就准备开练了。

第一次飞真机,压力真是大啊,即使有练习架还是把油门推了又降,推了又降,终于飞起来了,发现练习架对飞机姿态影响很大啊。 第一次飞就不停地青蛙跳,飞了两块电池,对真机的控制有点心得了,把练习架下了,发现其实做青蛙跳还是很稳当滴~~~~ 后面两块电池都在练习对尾,感觉450sport很好飞,很稳定,真机确实比模拟器好飞。:loveliness:

第二天中午,信心膨胀的我带着机机到公司屋顶飞,第一块电池、刚上天没有几分钟,一阵狂风过来,炸机了,主旋翼完蛋、主轴有点弯,都要换了;尾管打了两个凹,还可以用;炸机对心理产生的压力真是大啊! 晚上去店里面修理完毕,又飞了1个多小时模拟器,决定第二天再试试。

第三次飞,中午飞了2块电池,心理障碍太大,第一块青蛙跳了半天终于飞起来了,不晓得是心理压力还是机机没有调试好,感觉没有前天好飞了,不过还是能够做好对尾的动作;第二块电池就好多了! ,霍霍~~真正刺激的来了,晚上第一块电池,刚刚做了两个青蛙跳,“扑”的一声,大桨居然“激射”了,幸亏是朝侧面飞的,赶快cut了,捡回来看看,桨夹都完好,有一个有点磕痕;原来四横轴的螺丝松掉了,可怕啊!没有带工具在车上,只好收工回家。

检查了横轴和固定螺丝,都很正常,但感觉心理压力又大了,今天飞一天模拟器吧,明天再飞机机罗!

网友:
好飞是好飞,炸的心疼啊!还是飞个飞越安心!横轴还是外丝好!

网友:
 多上模拟吧!那么是乱飞!飞几天在上450!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以前也是炸的肝颤!抱着必炸的心去飞!!!!舍不孩子套不着狼!

网友:
哈哈,新手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悬停都射浆了。 一定要注意横轴螺丝啊。。。。不然下次射到自己,就个屁了

网友:
新手怎么知道SPORT好飞?心理感觉吧,呵呵!

网友:
新飞机前三个起落
建议你准备把螺丝刀
每次降落查下螺丝是否有松动

SPORT很好飞
相信楼主会爱上她的

网友:
LS这么所我会忍不住的

网友:
工具易损件多买点备着,射桨是因为横轴螺丝没上胶。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
模拟器不是一切,上机都要结合一起的

网友:
横轴螺丝 上胶!!! 我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射过桨

网友A:
什么模型店不负责,给你修了飞机横轴螺丝不上胶水

网友:
加油,好日子在后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型店不负责,给你修了飞机横轴螺丝不上胶水

都是这样的,所以自己修飞机才是正路,而且这也是乐趣所在

网友:
记得上胶 飞机定期检查 安全第一

网友:
买了450PRO一个月了,还没敢飞呢

楼主:
霍霍,一定要过真机起飞关的

再怎么练习模拟器,都需要步入真机起飞的过程的,这个心理关每个新手都要过啊。而且我每天都会练习1小时左右的模拟器,模拟器不论什么阶段都是最佳的练习工具。

另外为什么说450好飞,很简单哈:我用realflight和phoenixe两种模拟器,一个USB遥控器放到公司、真机遥控在家用,保证每天都有时间飞模拟器,模拟器里面飞机都不如真机好控制,而且还是在很大心理压力情况下。

另外修飞机的问题,其实都知道7分调试、3分飞行,但是家里小孩很调皮,不可能经常在家里调试,而且带孩子也忙不过来,出去让模型店调试也是保证飞行质量和学习进度的一个办法。

还有谢谢各位先进了,现在就是每飞一块电池都看看大桨电池,每次飞完都下了大桨加固螺丝,下次去店里换个横轴上胶水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