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控

楼主(2009-08-13):
刚买的dsx7  控   请问原装电池是用到多少 V 开始冲 冲好是多少 V 了?

网友:
用原装的充电器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10v以下就要注意了
充满大概11.3v

网友B:
用到8.64V 开始充电.  充到10.56V结束.上下10%

网友:
 报警了就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到8.64V 开始充电.  充到10.56V结束.上下10%

不要乱说

楼主:
10v      8.64V       报警  到底那个好.....?

网友:
我的dsx7原装电池用原带的充电器充约20小时充满,原因是充电电流太小才50mah。后来改用b6充500mah不到3个小时吧,但每次充满后(充电器显示)放到控上只显示11.6-7v,我每次用到9.5-6v时就取下来充,怕万一失控现在买了个lipo3s2000mahJR控用电池方便得很,原装的当备用电了。另外最好别用到8.几V,会失控的。曾经有个特帅的版主就是这样炸的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B:
用到8.64V 开始充电.  充到10.56V结束.上下10%
不要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乱说

乱说了吗?
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说明书第10页是这样写的:当电压低于9.0V时,显示屏将会出现“BATT LOW”(低电压)的闪烁警示。

网友:
充满11.2V左右,镍氢没关系,放到9V以下就充电,用原装充电器。
随用随充,隔1、2个月完全充放1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以下就要注意了
充满大概11.3v

他没有乱说.NIMH电池放电到1.1V左右比较合适.8颗就是8.8V.至于10V...我记得我的NIMH电池可以在9.几维持很久.

网友:
NIMH電池如果有時間的話,還是先放電再充比較耐用 !

网友:
呵呵我的是3个手机电池自己搞的。。 充一回用1个小时

楼主:
手机电池 我做得有 但不敢飞,模拟器不怕...

网友C:
楼主买了几块电池啊,玩模拟器一块电池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