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感度调节及锁定(锁尾)转换,CH5,信号分析。

楼主(2009-08-13):
 坛子里很不容易找到:PPM的信号分析帖子!!

没办法,只好去找来0704,0704B自己实际测试——

测试环境:陀螺仪0704,0704B,两通道PPM发射机,
两通到接收机,示波器,电源。
————————————————————————
大家要特别注意:锁尾陀螺仪有两个要点
“切换点”和“舵位中立点”!!
“切换点”——发生在‘感度通道’不一定非要CH5。
“舵位中立点”大家都已经了解,控制尾舵的那个通道。

本测试的接线方式:
两通道的CH1——接陀螺仪的‘尾舵通道’(通常CH4)
两通道的CH2——接陀螺仪的“感度控制”(单独那根线)

测试结果及信号关系如下图。。。

测试实物

测试实物

信号关系图

信号关系图

网友:
1.5ms脉宽是PPM的信号中点,1ms代表-100% 2ms代表+100%,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浮动20%,即900us代表-120%,2.1ms代表+120%

正的信号是锁尾状态,负的信号是AVCS状态。就这样了 。

楼主:
   用楼上这样的词汇很累:难理解:
“负的信号是AVCS状态”!!——?!

——对于具体做设备的人来说:
说成:当感度线上:(陀螺仪单独的那一根线上)
低于1.5mS的脉冲越窄:被控制的陀螺仪感度越低!
实际测试当1.2mS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摇晃陀螺仪,
尾舵都不动了,就像是陀螺仪不存在!!但这时候,
直接遥控控制尾舵仍然有效!!

高于1.5mS的脉冲是陀螺仪进入‘锁定’状态,这时候
陀螺仪内的‘积分器’开始起作用。

网友A:
你的陀螺仪可能有问题,只有脉宽为1.5ms的时候,陀螺仪才是“停止”工作的——感度为0,当脉宽小于1.5ms时,实际是处于“非锁尾”状态,但是陀螺仪还是工作的,表现为转动机身,尾舵会有反应,但反应后尾舵会回到中立点。

所以,如果你“当1.2mS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摇晃陀螺仪,尾舵都不动了”,说明你的陀螺仪坏了。

网友:
“正的信号”和“负的信号”这个表述有问题,应该是说,该通道的值“为正值”和“为负值”

当脉宽低于1.5ms时,感度是越低越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1.2mS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摇晃陀螺仪,尾舵都不动了”,说明你的陀螺仪坏了 ...

不对哦,我这里的0704B,怎么可能“一会儿坏”,过一会儿又好呢??
测试用的是:‘两通道’的遥控器,MLXYA的进口产品。
CH1接的尾舵通道(通常的CH4)!,CH2 接的‘感度控制’线(通常的CH5)!!
CH2 的杆子,平时自动回中,——相当于——1.5 mS ——!!(锁定灯:不亮)
当把 CH2 的杆子“往上拨”一小点,就能看见0704B 的锁定灯 亮了! !
当把 CH2 的杆子“往下压”一小点,摇晃的时候尾舵有反应。
当把 CH2 的杆子“往下压”较多时,摇晃的时候尾舵的反应开始变小。 。
当把 CH2 的杆子“往下压”很多时,摇晃的时候尾舵::无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