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菜的问题,谁来回答我???

楼主(2009-08-13):
GL450C套机里的
舵机
是数码还是模拟的?
用在设置
陀螺仪
DELAY里.
调机指南里把感度设置为0,我的JJ在实飞时锁尾很差,是否要设高点,多少好?
谢谢!!

网友A:
原厂的舵机是模拟的。陀螺仪调试的时候一定要加上延时,不然很难调出好的锁尾效果

网友B:
尾舵机换262把KDS800的开关打到数字模式,锁尾就稳稳的了

楼主:
谢谢LS的指教,现在都没飞起来呢,打算等能飞起来了直接换401+925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