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D飞机首飞成功。

楼主(2009-08-13):
4D机的确很好玩,并不象传说的那么难飞,只要选好变距桨,飞机做好,调好,设置好,一次成功是有可能地。

本以为一飞就摔,草草做了个飞机,超重20克。

变距桨问题多多,改造它花了大量的时间,好在电机选对了,最终效果令我满意。

网友:
沙发了!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啊!!!

沙发了!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啊!!!

网友A:
请问4D的螺旋桨是如何产生反向动力的了?是靠电机的反向旋转还是像直机样改变螺距?

网友:
LZ赞你一个哈,,,不错我看过一个老外的4D机飞行视频确实很爽。。。。

网友:
请问LZ用什么材料做的?还有劳烦说说配置,我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4D的螺旋桨是如何产生反向动力的了?是靠电机的反向旋转还是像直机样改变螺距?

改变螺距 用直机的尾翼组就OK了

网友:
想到飞4D我想尾舵机一定要有力。

这和电直后退一样尾锁不住时飞不了的

网友:
楼主说说配置

网友:
很强大,终于见识了“国产”的4D

何等的配置啊???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看来这飞机,没有一点技术还真难控制阿!~~~

网友:
天马一流的水平

网友:
要撞墙了又缩回来急刹车

楼主:
大家的问题我一起来回答:

4D变距桨的原理就象前面朋友说的类似直机的悬翼,由正推到反推的过程就是控制桨叶螺距角度由正到负的过程。

4D飞机并不难控制,倒悬停也没那么神秘,我感觉比普通吊机还容易,只要控制油门就行了,不用控制舵面,控制也无效。

由于动力组重量大,所以对空机重量的要求格外高,只能用3MM珍珠来做。

关于配置除了变距桨以外其他都和普通3D差不多,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4D机,还有不少问题没解决好,我只说一下变距动力系统,全对称的桨叶气动效率很低,必须要高转速、大扭力电机来驱动,同时耗电又不能太凶,否则电池的重量将会很大。我选用的是Himark C2808 KV1360的空芯轴电机,效果很理想,现在我这架4D飞机的最大电流只有9A,用2S 800mAh 15C的电池就可以。遗憾的是配套的变距桨产品太不成熟,几乎一大半的零件都经过我改造或者替代更换,测试、调整也相当麻烦,好在现在的这套动力的状态已经很不错了,关键还是飞机的重量没控制好,我要设计一架更合适的飞机,这回认认真真的做,应该有更好的效果。

楼主:
今天早上的录象,有点小风,只飞一小会儿,手感比昨天好些。

网友:
楼主透露变距浆消息。。别卖关子呀。。

网友:
LZ叔叔```````http://www.himodel.com/p_electric/electric_2546.php这个也是空心轴的?

网友:
长期关注楼主的动态!1
呵呵

网友:
飞的漂亮,楼主以前的水星飞的就相当漂亮,希望以后再看到像飞水星那样更加精彩的4D飞行的录像。

网友B(2010-07-09):
怎么没有4D飞行的动作。例如倒退飞行,头朝下悬停。

网友C:
我还以为可以倒飞呢。。。。

网友D:
看老外的4D可倒退飞行的。

网友E(2010-12-12):
您好,想要一份飞机的图纸,谢了!想做一个!
yuyang199003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