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FT06A 改装求教

楼主(2009-08-13):
小弟新手 刚入手天地飞FT06A 控 准备改装 小号手1:16虎式坦克
请教下 天地飞FT06A 的第6通道的那个旋钮 能否改成双向开关 又如何改呢?

网友A:
我也来报下到

网友B:
虽然不知道。帮顶

网友C:
没问题,直接三个头焊三根线就可以了。原来电位器的中间焊在开关的中间,两边没有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