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9-08-13):
我的飞机是西路宝50,陀罗是GY601。飞的一直好好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一起飞就往左转,琢磨好几天了也没弄明白问题出在那,请各位高手指教。我这里先谢了

网友A:
检查尾推滑套是否顺滑,那块每次飞完都是泡油里的。还有尾浆夹上的那个变距臂,那个比较脆,拿飞机的时候碰到尾浆容易断

网友B:
中立点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立点问题吧。。

中立点会自己跑吗?我还真没看陀罗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推滑套是否顺滑,那块每次飞完都是泡油里的。还有尾浆夹上的那个变距臂,那个比较脆,拿飞机的时候碰到尾浆容易断

机械部分都查了没问题,可能是陀罗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