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450,不知道该选哪个

楼主(2009-08-13):
潜水不久了,淘宝上也逛了不久了,想买一套GL450C
网上很多这样的配置,价格2500左右,不知道这个划算不?
配置:
全金属零件整机GL450C
天地飞九通
遥控器
(四件套配置:九通发射机,含高频头,PCM接收机,吊带,电脑模拟转接头.)
四个辉盛9克
舵机
11.1V 2200MA 20C
电池
KDS800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
40A电子
调速器
3500KV
电机
外场铝箱
如果不行 希望大家提下意见

网友A:
飞越450
天地飞九通遥控器
(四件套配置:九通发射机,含高频头,PCM接收机,吊带,电脑模拟转接头.)
3个65mg或202舵机 1个9257
11.1V 2200MA 20C电池*2 不要用gl的 很差 比如大白兔就还好
401陀螺仪
40A电子调速器
3500KV电机
外场铝箱
电子设备买好点 低了以后都要换

网友B:
楼上的配置 觉得OK 就是价格上比2500要高好多哦 25的舵机和170的舵机 是没法比的 要就直接上好的 不然以后摔得你心痛

网友:
用S1123。。23一个的飘过~~

网友C:
450C好飞,控用KDS2。4G6X,把尾舵换262,决对好飞,我飞了4个多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