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想下水的船

楼主(2009-08-13):
为了我改的油动船能顺利下水,我今天做了个风动救援船,不多话,上图

材料

材料

有刷动力和动力座,电机转动用来转向

有刷动力和动力座,电机转动用来转向

娃哈哈瓶子用来做浮筒堵头

娃哈哈瓶子用来做浮筒堵头

瓶子是从中间剪开的,里面用焊塑胶防水

瓶子是从中间剪开的,里面用焊塑胶防水

剪个铝皮做第二层

剪个铝皮做第二层

剪得铝皮放进去,合适

剪得铝皮放进去,合适

两个都做好了,还是用焊塑胶做得防水

两个都做好了,还是用焊塑胶做得防水

两个浮筒都做好了

两个浮筒都做好了

用玻纤板做的平台

用玻纤板做的平台

剪了六个铁皮条,用来连接浮筒了平台

剪了六个铁皮条,用来连接浮筒了平台

连接后平台

连接后平台

做好了

做好了

两个平台都做好了,象救援船了吧

两个平台都做好了,象救援船了吧

早有打算,以前做得返顺开关,用中间继电器改的,能让直流电机正反转,我的救援船是可以后退的哦,这才象救 ...

早有打算,以前做得返顺开关,用中间继电器改的,能让直流电机正反转,我的救援船是可以后退的哦,这才象救 ...

电机装在旋转座上了,座子是硬盘上的,磁头座,里面有轴承的

电机装在旋转座上了,座子是硬盘上的,磁头座,里面有轴承的

装在平台上了

装在平台上了

调试电路部分

调试电路部分

把电调剪开,把散热快贴住电机座以便散热

把电调剪开,把散热快贴住电机座以便散热

大概样子

大概样子

后面舵机是放钢丝圈的,能套住被救援船,把它拖回码头

后面舵机是放钢丝圈的,能套住被救援船,把它拖回码头

电机是可以转向的,这样船就转向了

电机是可以转向的,这样船就转向了

装好了。动力是4S的A123

装好了。动力是4S的A123

装在旧的450直机箱里,便于携带,空余地方可以装其他设备

装在旧的450直机箱里,便于携带,空余地方可以装其他设备

网友:
哈哈!我也想做一个这种船,不过是用可乐瓶子

楼主:
稍后给大家视屏。。。。。。。

网友:
真会折腾,简单问题复杂化

楼主:
LS 的朋友,如果没好的救援船,我看眼睁睁让船沉了这问题就不复杂了

网友:
不错的船  可惜我这一点水也没

网友:
感觉这个船动力是不是小了电?大船可能顶不动?ng另外用4S锂电,小电机能扛住吗?

网友:
这个,外观

外观美化一下就好了,
另外,风动的不太可靠吧,
万一外边风大,
这个就不听使唤了

网友:
有点意思

期待

网友:
浮筒似乎也太小了吧

网友:
虾子脑壳太烂了!!!

网友:
新手

你好,想买只船不知道什么样子好?可以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
必须承认这船非常有性格!

楼主:
22楼的兄弟,买船问你楼上的阿昆,他比较熟悉,谢谢关注

网友:
 还以为是模型,原来是真的救援船

楼主:
救援船试航了,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浮筒前面要做个船艏,船的阻力大,第二。风动转向没水舵灵活,改成水舵的[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1911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1915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回楼上的,我是用的中间继电器改的,里面装了个舵机,具体你加我QQ199749530 我教你

网友:
风动明显不够力,还是水中螺旋桨好,楼主用的是PVC管吧?是不是太重了,我也想做一个救援船,一直在物色比较轻的管子。

楼主:
楼上的朋友,PVC不见得重,风动还是可以的,我不敢把油门开完,我怕有刷电机烧掉,我用的是A123,救援船还是风动的好,万一水中的螺旋桨被水草缠住不是都完了吗

网友:
现在流行用硬盘磁头支架做船了,哈哈

网友:
想给lz说个问题,供lz参考。是关于转向的。
    lz说转向不灵活,我认为问题是出在电机的安装位置上。
电机的安装座太过于接近船的中心,航行如果要转向,电机给船体的力矩过小,就有如一个漂浮在水面的盘子,想用手拨动他让他转起来,一般人就是用手拨一下盘子的边缘,盘子就转起来了。把电机装在靠中心的位置,就像用手拨动盘子的中央一样,盘子转不起来,只会随着拨动的方向向前漂。
    所以,如果把电机座安装在后面那块板子上我认为转向效果会好很多。不妨一试。

网友:
很容易电子设备碰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期待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