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爱好者请进下潜30米的潜艇模型

楼主(2009-08-13):
请高手指点:
     1\ 潜艇佩带高压气瓶(灭火器)在下水之前充0.8mpa气压,气瓶\排水仓大小和下潜的深度决定下潜的次数,意思是高压气瓶里面的气体能够在下潜30米(0.3mpa)排出的气够5次上浮使用,上浮时打开电磁阀气瓶往排水仓充气,水会在底部的水口压出,潜艇上浮.下潜时打开水仓上方电磁阀放掉排水仓内的气体,潜艇下潜,下潜的深度(1-30米)由排气多少决定.
      2\动力是用微型水泵喷水来做动力(洗车用的高压水泵),利用这一个水泵实现前进\后退\左右转\上浮下潜动力源,用遥控电磁阀使水喷的方向变换得到想要的动力.
      3\遥控和视频传输,30米深遥控和传输我是无法解决,请高手指点.......我的想法是浮漂遥控法,用一根40米线配重与水的重力相等(请问如何配重),潜艇用40米线与浮漂连接(请问接收机是放在潜艇上还是放在浮漂上,应该用什么样的连接线).
      4\浮漂用遥控船代替,里面装有潜艇的接收器\视频发射器,能够给地面控制提供信号,地面控制用笔记本\2台控制器,浮漂用遥控船可以在地面控制它的位置.

网友:
30米?此贴必火!

网友A:
潜艇 必须与船模同步航行??? 接收天线这么长在水中水里阻力可不小哦 潜艇活动可不太灵活

如果LZ 的是 “遥控水下机器人”想法 那到还行
推进器可以用64mm涵道风扇代替

水下机器人

水下机器人

网友:
那还能看到?

网友:
其实大可不必用压力罐 只需要一个排水的泵就行了
浮力等于物体所排出的水的重量吧?开始放进来压仓水 上浮的时候 只需要排出水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充气

网友:
接收机放船上 用浮标把天线露出水面就行 你线不用那么粗...乒乓球就挺好...据说AM的在水中传输比其他好 这个你还得问问 这无线电方面的专家...水中信号传输不怎么样 尤其是海水...

网友:
大胆的设想

祝你早日实现

网友B:
这贴要有视频就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贴要有视频就火了

对,直播

网友:
 没实物啊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的关注;
请指点
潜艇用40米线与浮漂连接,
1\接收机是放在潜艇上还是放在浮漂上?
2\接收机如果放在潜艇上这根40米的线就好象是天线,请问用什么线?
3\接收机如果放在浮漂上,这根40米的线就应当是数据线请问用什么线?
请专家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
40米的线,潜艇速度会很慢很慢很慢很慢的。 除非使用线缆给水下驱动器供电(且驱动器功率很大很大)。

我单位有潜深300米的有缆潜水器,我对电缆的阻力深有体会。

网友:
要做40000米的线完全没阻力在技术上也没啥困难。。。看你付多少钱的问题罢了。

网友:
看下线导鱼雷或者红箭-8那样的线导导弹就会明白了。。。俄罗斯的MIR深潜艇上用的微型机器人也是这样的构造。

网友:
下潜30米,那算有困难么?300米也毫无困难。使用市场上能买到的商品器件和设备就可以做到。这里麻烦的问题主要是在信息传输上,而不是耐压上。你做的东西越小,越容易耐高压。
此外,不要说300米,就是30米,水下也一片黑乎乎,你还得解决照明的问题,这样又带来供电的问题。。。所以说30米比3米没太大实用价值。
我的看法是做300米和做30米实际是一回事,没区别。不妨把目标定到300米。

3000米~ 对于DIY来说,那算困难些吧。对于当代工业技术水平依然没困难。
实际对于6000米以内的装置,工业上都有现成的设备可用。更深的装置就需要特制设备了。

网友:
线导鱼雷和红箭是弹体放线,线在水里基本静止,阻力很小。而且和运动方向平行。
遥控就两码事了,线的阻力不容忽视,而且会影响水下平衡。

网友C:
300米多大的水压,那个深度水泵能抽的了水才奇怪呢。

网友(2009-09-16):
引用 网友A:
潜艇 必须与船模同步航行??? 接收天线这么长在水中水里阻力可不小哦 潜艇活动可不太灵活

如果LZ 的是 “遥控水下机器人”想法 那到还行
推进器可以用64mm涵道风扇代替

推进器可以用64mm涵道风扇代替??
马达防水怎么解决?

网友:
桨是可以代替的。但电机要用减速组(大概减速比为20,试验决定)。
用于淡水中的马达 可以不做任何防护,尤其是无刷电机的。因为你做的只是个不追求可靠性无比高的玩具。

海水中的略微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米多大的水压,那个深度水泵能抽的了水才奇怪呢。

给你点提示吧。。。
工业上的“泵”,看清楚,一个字,很多输出压都超过31.5Mpa的,因此工作深度到3000米也可以工作。如果你对机械行业熟悉,这么一点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
 有很多技术难关  ....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