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123单节充电电压可否用3.8伏充

楼主(2009-08-14):
因我改装的充电电源最低只能调到3.8伏输出

网友: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官方好像有建议过 3.85V ,在哪看到忘了

网友:
3.85??????

网友:
3.85只是有些厂家“提升”容量的方法,反正磷酸铁锂耐过充,3.8一般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容量却可以提升几十毫安时。A123参数表明确给出了充电是3.6V恒流恒压充电。
不过对于楼主的特殊情况,用3.8也没有太大问题,有条件的就别用了。

网友:
要证据是吧

网友:
就是上面这个页面,上调5行,推荐充电是到3.6V。也就是说使用时是充电到3.6V,就算充电到3.8V测量一下高容量,使用中也用不到。而下面的充放电区间3.8-1.6是给出A123电芯充放电的极限值而已,代表超过此限有对电池将有能够测量的损害。简单的说就是叫你酒后不要开车,你要开的话也不代表一定出事,可以预见的是发生问题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网友:
那你说说为什么厂家会建议 pulse charge 方式充电到 3.8V ?

网友:
你一个回帖都编辑三遍了,有什么下面跟帖说不好?再让你看一份 A123 的资料吧。

按照你理解的极限值,这个又是什么?

网友:
“Recommended " 这个单词是 “极限”的意思?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实际测试了一下,可以充到3.8,但是3.6->3.8速度是很快的,也就是说,并无太大的意义。

从上面贴的情况看,在环境温度25°时,建议充电到3.6,放电到2;低于0°时。。。不赘述

网友:
我的A123一直用锂电充充到4.2(小电流),好像没什么影响,长期这样可能会缩短寿命。零度以下可以充到4.2,放电到0.5伏

网友:
充电截至电压和温度关系很大啊,看来材料的温度特性不是很好

网友:
从 A123 官方给出的资料可看出,A123 26650 电池,使用温度是在 -30度 到 60度 之间,厂家有建议,在 25 度气温的时候,此电池由 3.6V 使用到 2V ,在 0 度以下的时候,此电池最好由 4.2V 使用到 0.5V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电池受温度变化性能有一定影响,而且可以推论,比如在 60 度气温,此电池充电截至电压的合理设置可能在 3.2 -3.4 之间,而在 -30度 情况下,此电池充电截至电压合理设置可能在 4.3-4.6 之间,但用户不可能在使用中如此精确的控制温度和充电截至电压的关系,又加上 A123  的这个电池类型(磷酸铁锂)抗过充和抗过放性能的优越,所以厂家只给出了 25度 和 0度 这两个建议值。后期的 A123 26650 电池资料中,厂家干脆把建议电压设在了一个比较折中的范围,是 3.8V 到 1.6V ,在建议 standard charge 下 3A to 3.6V CCCV(Constant Currert-Constant Voltage) ,45 min 和 建议 fast charge 下 10A to 3.6V CCCV, 15 min,又有一个新的建议,就是 Pulse charge (这个应该是在得伟电动工具中大量和长期使用得出的结论),可见这个电池至少在厂家公布的数据中,无论使用 CCCV 方式 或者 Pulse charge 方式 充电都是可以的,就我的理解来说,厂家更推荐 Pulse charge (现在唯一大量商用 A123 电池的 DeWALT 电动工具采用的就是 Pulse charge )方式充电。

网友A:
7楼和12楼的理解正确

红圈里的意思就是

0度时的建议值是:充电电压4.2v,放电截止电压0.5v

也就是说,只要在这个区间里,电池就不会损坏。但并不等于电池必须从4.2v使用到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7楼和12楼的理解正确

红圈里的意思就是

0度时的建议值是:充电电压4.2v,放电截止电压0.5v

也就是说,只要在这个区间里,电池就不会损坏。但并不等于电池必须从4.2v使用到0.5v

"Recommended"是 推荐 的意思吧

网友:
为什么脉冲充电;我(电子和电化学材料)

考虑到电池的过疲劳,打个比方,我们干重活,累了也得歇口气,采用脉冲充电让电池喘口气,并且在脉冲的间歇期查看电池电压,超过3.6V就停止给脉冲充了,所以3.8V的电压对铁锂来说是安全电压,但会使电池疲劳,会短寿。

网友:
论坛里面很多较真的人

说明书那么明确 推荐3.6V充电

7楼和16楼都很明确 清晰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