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油固不知道选多少级的

楼主(2009-08-14):
新手玩塞斯纳182很熟练了, 想入油的不知道选择多少级的25级的怎末样啊,40级的太暴力吗??

网友A:
如果场地小,降落技术过硬的话选25级的,40的不一定有25级别的暴力!

网友B:
油机要上大的才有感觉,真飞机的感觉。至少翼展1.6~1.8米,不要误会油机就是声音爽,主要是大飞机的操纵感觉比较真实

网友C:
我的25 京商3A機比我模友的任何一只都要快,上練習機最好上40級的,比較穏定,怕太快就把油門鎖低一點或自不要推太多油就是了!

网友D:
综合价格和配件方便来讲40级最好

网友E:
1*6-2*0米翼展。那叫一个爽。可在农场飞。就是炸了以后难找。

楼主:
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F:
40级飞机,46的引擎,玩过瘾了,还可以换52的引擎,加快飞机速度~!~!~!

网友D:
40机机身能不能装60级动力?

网友F:
40机机身能不能装60级动力?
只有要机身受得了,你装180级都没有问题~!~!~!~!~!: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G:
一步步来吧,先25开始,毕竟要求空域小,降落要求也小,油耗也小,携带方便。而且25的危险性也小,25以下的发动机又比较不稳定,稍微难调一点,不怎么向新手推荐。没人带别上手就玩40以上的,伤着了不是弄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