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亚拓410m舵机拆机方法

楼主(2009-08-14):
我的450PRO套装带的410m舵机前两天摔机卡死了一个,定了原厂齿轮回来换了。换齿的过程中又仔细检查了几个斜盘舵机,发现舵机线破损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再不换怕出大问题。新的舵机线已经订了,但是在拆舵机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朋友。

我拆机换齿轮的过程是,先撕掉保修贴纸,然后取下后盖的两颗长螺丝,用手顶出前盖,就可以换齿轮了。轻轻整理有些破损的舵机线根部,把后盖很小心的沿舵机线拔下来,然后看到一块电路板,舵机的三根线穿过电路板,焊接在背面。现在问题就出现了,前盖、后盖都已经取下,但是舵机的四周是整块的银色铝合金外壳,电路板那一堆东西没有办法从外壳里取出来(前后都比舵机壳宽),因此烙铁无法接触到舵机线的焊点。希望各位有经验的朋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同问
yt能不能提供一个解决办法免去我等后顾之忧

网友A:
直接剪掉原来的舵机线,留5mm长度。然后直接在背正面加热焊接,取出原来的舵机线。
然后用吸锡泵吸掉残留焊锡。插入新舵机线。直接焊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剪掉原来的舵机线,留5mm长度。然后直接在背正面加热焊接,取出原来的舵机线。
然后用吸锡泵吸掉残留焊锡。插入新舵机线。直接焊接即可。

多谢版主!
空间很小,不知道能不能吸出残留的锡?插入新舵机线以后,怎么直接焊接呢?电路板的吃锡面在背面哦,烙铁进不去。

网友:
我也订了几条舵机线,等到手后开拆410M。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的PRO才飞了两块电,最近看到410M线的问题,一检查已经有两颗舵机线破皮了。唉,亚拓,让人说什么好呢

网友:
呵呵,换线风兴起

网友:
这不是折腾人吗,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剪掉原来的舵机线,留5mm长度。然后直接在背正面加热焊接,取出原来的舵机线。
然后用吸锡泵吸掉残留焊锡。插入新舵机线。直接焊接即可。

冰人版主:能否介绍详细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

老兄,你是怎么换的?把详细过程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直接焊啊,用尖的电烙铁头,焊完后用万用表打一下,有无短路。

网友:
哪位能上个换线详细过程,要有图。
亚拓估计是指望不上的

网友(2009-10-06):
上图说明一下换线过程嘛  我的线也ko了
      小弟没那焊接技术 帮帮小弟嘛

网友:
印象中至少有两位贴过410m换电机的详细过程, 你们就不能搜索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