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kt3d的问题

楼主(2009-08-14):
我用的设备四通控,11.1v-1300ham-20c
电池
,3个9克
舵机
,20Axxd电调,空机300g,2212-kv1400
电机
,8060的桨,总重550g以内,能不能飞起来,能不能完成吊机。谢谢指点。

网友A:
我的KT330总重410克,电池是1000MAM。你的能飞,如果吊起来有点吃力,电池换小点的试试,或者拿掉起落架。

网友B:
飞是绝对爽。。吊机就很难爽。。
想尽办法把jj做到80翼展也只是350g以内全备起飞重量。。就什么都爽。。连炸都炸得分外爽。。

网友C:
还是要小设备 趋势 还是换吧 长痛不如短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