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版看了半天,直接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适合新手玩450的充电器吧!

楼主(2009-08-14):
这个版看了半天,直接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适合新手玩450的充电器吧!
GL450C套机配的冲电器,不平衡,每节电池电压都不一样.估计这样电池寿命长不了.
也不需要性能很高的充电器,毕竟只是新手,够用就好.
谢谢!

楼主:
LIPRO如何?价格150左右,符合预算,这个充电器是不是不需要电源适配器了?

网友:
lipro还可以,经济实惠。

网友:
lipo-3s-2a 很好用,推荐。充电快速,1小时2分钟。

网友:
全是广告

楼主:
有老鸟推荐吗?

网友A:
UN-A6吧,这个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N-A6吧,这个不错

今天刚买了一个,还没买电源

网友:
选择专业的锂电充电器,要看电池和钱的多少,钱多、电池多好就上UN-A6加保姆,全部插上,你在附近做别的工作,不用管它。钱少、电池少就上lipo-3s-2a不用单配电源,体积小重量轻,充电迅速。
我的配置:UN-A6加保姆与450的8块电池放一起在单位充电,lipo-3s-2a专充偶尔玩的LAMA电池。

楼主:
谢谢LS的老鸟,LIPRO如何呢?

网友:
充电器的选购。

平衡度决定安全和电池寿命,简易平衡充不能买,问题多并且会易发事故;
普通的串联分压平衡充,平衡度不高也不能用,同样会影响电池寿命;
独立平衡充中的充满不自停的浮充时间长会加速电池的老化,买充满自停的那种,保护电池;
lipo-3s-2a可以两档设定电流, 1A、2A可选 并且充满自停,安全,内置适配器,省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买了一个,还没买电源

不知道能不能用电脑电源
老AT电源  二手的,几十元一个 新的也才 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用电脑电源
老AT电源  二手的,几十元一个 新的也才 100左右

能用,只要是12V 别小于10A输出的电源就行。LZ上UN-A6吧,都玩直机了还差一个半个电池钱?

网友:
LZ要打算长期玩就一次到位买个高档点的

网友:
飞450就用UN-A6

网友:
前面还看见一个80包邮的lipro, 便宜也很够用啊

网友:
刚玩的人建议买一个正版b6

网友:
买充电器还要分新手和老手

网友:
买un a6 不要低端的免得重复投资 我以前买的3e 都用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用电脑电源
老AT电源  二手的,几十元一个 新的也才 100左右

可以,不过要接很多负载在5V输出上,不然12V电压会降下来到,有的充电器就不能用了

网友:
精度很重要,经常过充,欠充,影响电池寿命,我新近入了一台EV680,还不错!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