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完4#3q,想飞3D动作和航线。想请教下,什么机型最易保 ...
飞完4#3q,想飞3D动作和航线。想请教下,什么机型最易保养,花费较少

楼主(2009-08-14):
3个月前买了架华科尔4#3q,飞断机身6个,主翼4对,尾翼20个,接收器一个,起落架3个,
电池
3个还有些零件。已经入魔,可以15米高度悬停,正反圆圈,正反8字。现在想进一个新机,学习3D和较高难度的航线。不知有没有容易保养,不易损坏,花费较少的机型。
如:华科尔4G3,esky CP belt V2, Trex 250/450, KDS 450带平衡仪等等。
哪个比较好呢?
还有什么其他牌子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凤凰2.5m

楼主:
模拟器啊。很不错的主意。不过我是想飞一飞真机啊,飞真机才开心啊。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建议吗?

网友B:
亚拓450,其他山寨机山寨控不好调

网友C:
4#3入门少见,技术到是练出来了
3D就250或450了。如果喜欢小机自己技术有信心反应快就4G3了

网友D:
想要个好飞的机型就别考虑ESKY和华科尔的了 GL也太一般.....YT什么的

网友E:
4#3B,小机机,耐摔,可以在家里天天练。
机机虽小,配件可一点不便宜啊。

网友F:
小机不错,随时随地,想飞就飞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那就买4G3,外加凤凰和G4的模拟器吧。觉得小机器练习3D应该比大机耐摔。

网友G:
小機飛倒,那上亞拓500或泰世425吧反正4#3都可反圈等動作,大機便更得心應手了,真的可以感受到中大型航模的樂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