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A123电池的焊接方法

楼主(2009-08-14):
很多模友都为如何焊接A123电池感到烦恼,负极好焊,主要是正极,因为正极是连着电池外壳,散热很快,而一般的模友都没有专业的点焊工具和技术,通常要使用100W-200W大功率烙铁,用好的焊锡,还要出动焊锡膏、磷酸等才能较顺利焊接。
本人从实践中摸索了一个简单的方法,也许已有前辈正在使用这个或类似的方法,不过还是决定上来分享一下。

先来看看这个焊点,感觉还可以吧,用50W的烙铁焊的,

可是只要轻轻一扳就掉了,虚焊。

步骤1:用介纸刀沿这个角度,用力往里压,要小心手;

步骤2:被撬开了一点;

步骤3:接着不要往里钻,要沿着边缘继续慢慢揭开。小技巧:刀尖插入后往逆时针方向压一下,很容易就可以撬起金属片;

步骤4:用尖嘴钳钳住已经掀起的部分;

步骤5:把金属圆片卷起;

步骤6:金属圆片被整个取下。

这样就完了?是的,因为金属圆片下就是可爱的焊锡。

要注意的是可爱的焊锡只有薄薄的一层,不要刮掉了,直接焊接就可以。

当然,焊接也是需要点技巧的,下面再来分享一下我的焊线方法。

焊接最关键就是上锡,松香是最便宜的助焊剂,5毛钱就可以买到一盒,足够焊几百个电池。

把松香溶一点到焊接面;

再加上点焊锡;

用烙铁尽量均匀地把放上的焊锡与下面可爱的焊锡融合。这个步骤是整个过程最难的,需要有耐心,还需要一点经验和技巧,因为加热时间太长对电池不好。工多艺熟,多试几次就会成功;

再分享一个推锡技巧的视频。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316566&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完成就差不多这个样子。如果觉得电池温度高,完成后可以用酒精棉球散热,但其实只要掌握好推锡的技巧,烙铁跟电池并不是长时间接触,温升是不大的;

然后裁好硅胶线;

把线头弄成这个形状,铜丝尽量弄均匀,弄好后可以剪掉长出来的线头,尽量修剪成圆形。看到这里可能大家已经知道怎么做了,继续;

烙铁头溶上焊锡后把线头在松香上压一下,这样很容易就能上锡,要把每一条铜丝都上锡,不能偷懒;

上好锡后差不多就这样子;

然后放到刚才上好锡的电池正极,进行焊接,是不是觉得很好焊,不够焊锡的位置就加一点,但不要堆起来,刚好盖过线面就可以了;

这是焊接好的样子,如果觉得松香难看可以用酒精洗掉。

绑个绳子当绳彪都不会掉,这其中的力学原理就解析不上了,反正大家一看就明白。还有个好处就是容易取下,这好象有点矛盾,甩都不掉怎么又容易取下呢?其实很简单,如果用磷铜片焊接,必须用大功率的烙铁快速加热才能焊掉,这个只要把线头剪断再打散,就可以一根一根地焊下来。

网友:
事情也许就这么简单

网友:
高人  实在是高啊

网友:
哈哈,又学习了好东西,很有用呢

网友:
我感觉那个盖盖不能随便揭开吧?

网友:
后盖拿走了,对电池不好吧

网友:
不错啊!就是松香太多有点难看啊

网友:
这样焊太麻烦了,买个150W烙铁,打磨电池要焊的地方就可以上焊,简单得很。那用这样搞的。。。

网友:
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
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用个电磨和助焯制就行了

网友:
不管怎样,又多了一个焊接的方法

网友:
焊接时间过长了 感觉电池会被加热的很热 对电池肯定有影响

网友:
时间太长了,电池要坏掉了。

网友:
这样对电池伤害太大 揭盖 你要加热很久 然后又焊这样的线一点一点视频里LZ都焊了多久啊 电池估计都要上100度了 还是买个200-300W的大烙铁 表面砂纸打出崭新的金属光泽 有氯化锌溶液抹一点 没有估计松香也足够 焊锡丝扯一段揉一团放上面直接大烙铁上去 3秒钟都不要保证锡和电池结合的非常漂亮 圆润光滑 绝对可靠的焊点 电池也只是接触面稍热而已

网友:
本来,对于电池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点焊。因为大部分朋友没有点焊机类的器材,所以就有了锡焊一说。锡焊不是不可以,A123也不算太娇气,但是也要有个度,就是烙铁一定要功率够大,这样才能缩短焊接时间,减少对电池的热伤害。

网友:
楼主太棒了 正找焊接A123的方法呢。

网友:
有图片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