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3D飞行求助

楼主(2009-08-14):
我用DSX7的控飞凤凰!
可以正4面悬停!航线都没有问题了!
怎么设置3D啊!
查了很多贴子!
有的说设置油门曲线!不管螺距!
到底怎么设置啊?
我的是凤凰2.5的!
在线等大家帮帮忙!

楼主:
真的没有人帮帮我么?
那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没有有技术的大侠帮忙
自己研究了

楼主:
没有有技术的大侠帮忙?
小弟再这谢谢啦!

网友B:
通道映里有二种方式,一种是用模式开关控制凤凰自己选油门/螺距曲线,一种是设置pitch通道,用控里的螺距油门曲线功能。凤凰里的满螺距是 +/- 12, 对应100%的位置,其它的自己算一下

网友C:
在凤凰里面飞3D感觉飞机动力不够。

网友D:
通道设置。。。 直接有一个通道要映射到IDLE,切切就好了。

楼主:
OK 弄好了!谢谢各位的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