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GY520,求中文电子版说明书

楼主(2009-08-14):
本人菜鸟阶段,潜水N久,熟知电子设备对JJ的重要性

网友:
一、对码方法
1、将随机附带的对码插头插入接收机BATT端口;将电调插口插入油门(THRO)端口,然后接通电源。此时接收机指示灯频闪。
2、按住遥控器背面绑定按钮同时打开电源,按住开关不放,直至接收机指示灯由频闪变成熄灭,松开对码开关,等接收机指示灯重新点亮(恒亮)。
3、关闭接受机电源,拔掉对码插头,整个对码过程结束。
注:新的遥控器打开电源后,显示的是模型1,本次对码只针对模型1。对码结束后,再设置各功能,比如舵机正反向、定时等。如果使用模型2,需重新对码,可用同一接收机,也可另外再购接收机,与其配套的是AR6100或AR6100E,TAOBAO最便宜的260元一个(新推出的DSM J制式不能用AR6100或AR6100E)。该控有20个模型数据可储存。
二、RD721接收机各通道中英文对照
AUX2 辅助通道2
AUX1 辅助通道1
GEAR 起落架
RUDD 方向舵
ELEV 升降舵
AILE 副翼
THRO 油门
BATT 只在对码时插入对码头,平时不用
三、遥控器使用说明
A、功能模式
先打开遥控器电源,同时按住UP和SELECT键,即可进入功能模式(FUNCTION LIST)。菜单顺序为:
①固定翼
D/R & EXP 大小动及指数功能
REV•SW 舵机正反向
SUB TRIM 辅助微调
TRAV ADJ 舵机行程量
EL→FL MIX 升降→襟翼混控
AI→RU MIX 副翼→尾翼混控
FLAP SYS 襟翼系统功能
PROG•MIX1 程式混控1
PROG•MIX2 程式混控2
PROG•MIX3 程式混控3
PROG•MIX4 程式混控4
PROG•MIX5 程式混控5
PROG•MIX6 程式混控6
TIMER 定时器
THRO CUT 油门停止
MONITOR 舵机画面功能
②直升机
D/R & EXP 大小动及指数功能
AUTO D/R 自动大小舵
REV•SW 舵机正反向
SUB TRIM 辅助微调
TRAV ADJ 舵机行程量
THRO HOLD 油门锁定
TH CURV NOR 油门曲线(标准)
TH CURV ST1 特技1
TH CURV ST2 特技2
PI CURV NOR 螺距曲线(标准)
PI CURV ST1 特技1
PI CURV ST2 特技2
REVO•MIX 旋头自动补正
GYRO SENS 陀螺仪感度
PROG•MIX1 程式混控1
PROG•MIX2 程式混控2
PROG•MIX3 程式混控3
TIMER 定时器
THRO CUT 油门停止
MONITOR 舵机画面功能

按键方式:
按UP或DOWN选择菜单。按+或-设定。
同时按住DOWN 和SELECT进入菜单。
同时按住DOWN 和SELECT退出菜单。

B、系统设定模式
同时按住DOWN和SELECT键不放,再打开遥控器电源,即可进入系统设定模式(SYSTEM LIST)。菜单顺序为:
①固定翼
MODEL SEL 选择模型
MODEL NAME 模型名称
TYPE SEL 模型类别
MODEL RES 模型重新设定
STICK MODE 摇杆控制模式
TRAINER 教练功能
THRO TRIM 油门调整
INPUT SEL 输入选择
WING TYPE 机翼布局选择
D/R SW 大小动开关选择
②直升机
MODEL SEL 选择模型
MODEL NAME 模型名称
TYPE SEL 模型类别
MODEL RES 模型重新设定
STICK MODE 摇杆控制模式
TRAINER 教练功能
THRO TRIM 油门调整
INPUT SEL 输入选择
SWASH TYPE 十字型选择

按键方式:
按UP或DOWN选择菜单。按+或-设定。
同时按DOWN和SELECT进入菜单。
同时按DOWN和SELECT退出菜单。

网友:
优酷上有设置的视频

楼主:
1楼大哥,你那是DSX7中文设置吧,还是谢谢了,最近正好要入

网友:
上优酷网,打GY520,就可以找到设置的视频文件,很直观的,

网友(2009-12-15):
我这只有电子版的 不知道 对你 有多大的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highlight=GY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