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口钳开工了 先车了丝杠 和丝母 其余慢慢来 【10月16日72楼正式更新¥¥】

楼主(2009-08-14):
由于是用上班空闲时间干的 所以可能战线要拉的长了  平口钳零件比较麻烦的 可能就是丝杠 丝母 了 先把难的干完了 免得半途而废 嘿嘿

8月18日 22楼更新
8月18日 32楼更新
8月19日 45楼更新丝杠加工过程
10月16日 72楼更新
相机不好对付看吧

楼主:
其实 这样的丝杠 也是第一次 所以 丝杠先干废了一根 没有经验啊
材质是 45号钢 调制
设备用的是6140

网友A:
看上去车的不错,如果淬淬火就更好了。等着看直播。

网友:
6140好用呀!!就是不适合咱们家里边用

网友B:
可否给个内孔车刀的照片?

网友C:
丝杠车的太漂亮了,发个加工过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给个内孔车刀的照片?

内孔刀吗 哦 可以 不过今天是礼拜5  (不知道你那是不是也礼拜5) 得等礼拜一上班在照照片吧 其实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车的太漂亮了,发个加工过程吧。

加工时相机没在身边 所以没有过程的照片 不过不是很难 有基础的话看一遍 就差不多了 唯一有点技术性的就是退刀 时机看准 不然会撞刀的

网友D:
螺母用銅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母用銅做好些。

是啊 可是手头没有合适的铜料(有一段60粗的 没舍得用)这个用钢的也没问题 毕竟转动不是很频繁

网友:
折腾兄真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车的不错,如果淬淬火就更好了。等着看直播。

一般来说丝母都是铜的 所以丝杠是不用淬火的 有时淬火会让车好的丝杠变形导致和丝母配合不好 如果先淬火加工性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丝母都是铜的 所以丝杠是不用淬火的 有时淬火会让车好的丝杠变形导致和丝母配合不好 如果先淬火加工性就不好了

正宗

网友:
丝母用铸铁好些,梯形的比方牙好。

网友E:
好像是6毫米右旋的
建议做5毫米左旋的

网友:
活干的干净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6毫米右旋的
建议做5毫米左旋的

看出来是懂  不过梯形螺纹 矩形螺纹各有所长 我比较喜欢用矩形螺纹 还有这个是4毫米的右旋 还没听说过有台钳用左旋的     还有攻螺纹螺距最好都用整数的 使用开合手柄 容易退刀 反正车退刀的刀花不整齐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是用上班空闲时间干的 所以可能战线要拉的长了  平口钳零件比较麻烦的 可能就是丝杠 丝母 了 先把难的干完了 免得半途而废 嘿嘿

相机不好对付看吧

想看刀具的朋友 来吧  其实就这么简单  油钢的 刀刃两毫米 宽  没用白钢刀  还得磨 麻烦 这把刀差不多修一下就行了 后来证明 这个选择是错的 由于硬度不行 最后刀刃两个角磨没了 所以车出的螺纹没有清根 之后又重新修的 到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工时相机没在身边 所以没有过程的照片 不过不是很难 有基础的话看一遍 就差不多了 唯一有点技术性的就是退刀 时机看准 不然会撞刀的

车丝杠已经实践过了。关键是看楼主车的光洁度很高,特别是矩形螺纹更难加工。
加紧干吧。我正准备搞一个与拖板一体的平口钳,正好可以学学经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丝杠已经实践过了。关键是看楼主车的光洁度很高,特别是矩形螺纹更难加工。
加紧干吧。我正准备搞一个与拖板一体的平口钳,正好可以学学经验 。

实践过了 用的是家用的小床吗? 要想有好的粗糙度 主要还是磨刀 砂轮磨完用油石背 上刀时 进刀量要一样 每次0.2 最后几刀0.05多光几刀  主轴转速要慢 60左右就行   其实矩形螺纹相对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出来是懂  不过梯形螺纹 矩形螺纹各有所长 我比较喜欢用矩形螺纹 还有这个是4毫米的右旋 还没听说过有台钳用左旋的     还有攻螺纹螺距最好都用整数的 使用开合手柄 容易退刀 反正车退刀的刀花不整齐
 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F:
等图,就别让我们等太久就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丝母都是铜的 所以丝杠是不用淬火的 有时淬火会让车好的丝杠变形导致和丝母配合不好 如果先淬火加工性就不好了

淬火都是采用线圈式的高频蘸火,变形很小。不放心处理后再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淬火都是采用线圈式的高频蘸火,变形很小。不放心处理后再磨一次。

恩 我是知道有高频淬火  不过变形以后怎么处理 磨?用磨床?
丝杠怎么磨呀?还真没听说过 (只把外圆磨了吗?)呵呵  还有 加工完就是正好的尺
寸 之后不管怎么加工都是把尺寸减少了呀 也就是说不论怎么加工和螺母的
配合也不好了 (还有 我这有许多台钳 平口钳 丝杠好像都没有淬火)

网友:
什么时候帮我做一个     先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内孔刀吗 哦 可以 不过今天是礼拜5  (不知道你那是不是也礼拜5) 得等礼拜一上班在照照片吧 其实很简单

 关注进程 .   LZ可否先上内孔刀照片帮我止咳

网友G:
我只是说个方案,我见过淬火后又磨过的成品丝杠,但没见过加工过程。我见你在工厂,以为你啥设备都有。
你说的很对,用量小,钢的也没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看刀具的朋友 来吧  其实就这么简单  油钢的 刀刃两毫米 宽  没用白钢刀  还得磨 麻烦 这把刀差不多修一下就行了 后来证明 这个选择是错的 由于硬度不行 最后刀刃两个角磨没了 所以车出的螺纹没有清根 之后又重 ...

这个孔是镶螺母的 大经是偏心的 把螺母的大经也修成偏心的 配合紧一点 用台钳压进去  及解决了轴向的窜动也解决了径向的转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孔是镶螺母的 大经是偏心的 把螺母的大经也修成偏心的 配合紧一点 用台钳压进去  及解决了径向的窜动也解决了径向的转动

剩下的就是其他角度了 用棒铣刀铣的平面 所以不是很漂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占楼

这是镶好螺母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注进程 .   LZ可否先上内孔刀照片帮我止咳

22楼更新了 刀具 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占

还抢我的楼
占楼也没奖品 白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只是说个方案,我见过淬火后又磨过的成品丝杠,但没见过加工过程。我见你在工厂,以为你啥设备都有。
你说的很对,用量小,钢的也没事

哦 真的有淬火后有磨的丝杠啊  其实我单位也是小地方 好多东西我也没见过 看来我有多懂一些东西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图,就别让我们等太久就行

不久 来咯

网友H:
谢谢您!

不明白"偏心的大经" 如何造出.
车床没有刀具余地.  使用铣床?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偏心的大经" 如何造出.

已经想到. 可以使用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您!

不明白"偏心的大经" 如何造出.
车床没有刀具余地.  使用铣床?

是啊 用铣床 自己做的刀 穿过孔   对中心以后 在向下调一点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经想到. 可以使用车床.

用车床? 你是怎么想的  用4爪吗 比用铣床麻烦多了

网友J:
丝杆相当不错,能再讲讲加工的过程,最好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丝杆相当不错,能再讲讲加工的过程,最好细些!

过程  1)        首先车外径 因为是配套车 所以外径没什么要求
            2   )     4毫米螺距 对好各个手柄  刀具对好
          3  )      刀头宽磨成2毫米加 10道(我们这把0.01毫米 叫1道 不知道有没有地方和我们这的叫法一样)
             4   )      磨完刀在用油石精磨
          5  )     先在工件表面想薄薄的上一刀 然后量螺距是否正确
         6  )     主轴转速不要超过60
          7 )      确定正确了 就开始车削 一次进刀量0.2毫米 每次上刀都一样深 这样螺纹的两侧粗糙度才能相对好一点 因为矩形丝杠不像 梯形丝杠 两侧可以精车加工
            8 )      其实丝杠加工 比较难的是退刀 每次都提前大概0.1毫米 这样退刀的花 整齐好看 如果每次退刀距离远 那么丝杠加工完后 可能又一段距离不能用      如果退刀晚了 超过前一刀 那样就容易瓦刀 使刀头折断 很危险  这个全凭经验 需要手疾眼快
          9 )    尺寸加工的差不多时 最后几刀 上刀量要在小点 最后不进刀在走两遍
          10 )      对了 以上加工都要加润滑液(乳化液 或机油  我用的是机油)

网友:
楼主的作品是我的目标~~~

网友:
唉,看了楼主的手艺我更觉得望尘莫及。

网友:
工艺了不得

网友C:
镶螺母的框框是后焊上去的还是一块钢板铣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镶螺母的框框是后焊上去的还是一块钢板铣出来的?

是一体的整个一块钢板铣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一体的整个一块钢板铣出来的

有大床干活就是好。

网友C:
加快进度吧,我等着学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大床干活就是好。

对了 之前是用刨床刨的大概形状 要是用铣床 就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快进度吧,我等着学习了 。

进度其实有进展了 不过我想弄完一起发出来 我的进度太慢了 一直一点一点的弄怕有人不耐烦了 现在单位的工作实在是忙 没办法

网友:
瞎折腾怎么不折腾了

网友K:
我是菜鸟,怎么没有祥细的图,攻丝公与丝母方面不是那么明白,能是细至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度其实有进展了 不过我想弄完一起发出来 我的进度太慢了 一直一点一点的弄怕有人不耐烦了 现在单位的工作实在是忙 没办法

不怕进度慢,又不是量产。本来就是玩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菜鸟,怎么没有祥细的图,攻丝公与丝母方面不是那么明白,能是细至点就好了

其实这都是大床完成的 如果只有家用的小床可能弄不了这个把   车过普通螺纹吗 要是车过 就没什么难的了 方法几乎一样 不同的 就是我在45楼里写的那些吧  有床的话实践一下 除了退刀没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