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坏了~!

楼主(2009-08-14):
今天白天还飞450完全没有问题,晚上回来玩了会儿
模拟器
,结果拔模拟器线的时候发现屏幕花了一下,然后在开电源就没有反应了,然后我把控拆了,发现开关位置上面有一个小的保险丝~!3A 250V的~!里面保险丝断了。

网友A:
这保险丝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B:
这玩意电子市场很多。。。还有,你保险是0.3A的。。。3A的你怎么烧啊。。。
我的也烧过,换了个0.5的继续使用中

网友C:
换根铜线吧

网友:
我也不知道,我就不明,玩模拟器,关的时候怎么能烧那个保险丝呢~!烧了以后开不了机了~现在想用跟铁丝试试~!是不是那个保险丝烧了的缘故~!不知道行不行?不敢试啊~!怕万一在把别的烧了,那就完了

网友D:
我不是DSX7,但我都关电再拔线,带电拔插,很容易中标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换了一个里面的保险,8分钱~!没零钱 ,别人送了我几个~!换上OK

网友E:
原来是这样

网友F:
呵呵,学习了,我也是DSX7

网友G:
貌似直接插模拟线自动开机~~拔掉线 就关了控啊!!怎么要用开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