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E_SKY LAMA V4的主轴总是上下移动,如何处理??

楼主(2009-08-14):
我的V4整个主轴齿轮杆总是上下晃动,导致下面的齿轮总是不能和两个马达的齿轮闭合到一起,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不过我看固定用的轴承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请教下可能会是怎么一回事啊??

另外,倾斜盘下面还有一个小定位环好像没有和任何东西连接在一起,总是单独的在哪,这个是定位什么地方的??应该把它调整到什么地方合适??
谢谢大家了
照片贴不上来,只有用附件的形式上传了~~~

网友:
把主轴往上提到不能动,把定位环往下压住上紧螺丝

网友:
不懂  给你顶起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LZ说的很对,以前一家共轴双桨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哦,明白了~~~
明白了!!!谢谢各位了!!!
俺终于搞定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