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 AB 胶 能做 接收 和 电调的 防水么 ?

楼主(2009-08-14):
请问 AB 胶 能做 接收 和 电调的 防水么 ?请教 请教

楼主:
接收 是不是 把 外面的 盖子 拆掉 ~然后 把AB 胶涂上去 ?全部 涂掉么 ? 电调 是不是 把 2头 涂掉 ?

网友A:
只能说太强悍了~~~~

网友B:
AB 胶 不行 太结实了!粘上就拿不下来了。
没有外壳的接收机,电调,建议用保鲜膜包一下,热缩管套上,热收缩以后,两端用704硅胶灌封。(705更好些,是透明的,还比较结实)
有外壳的直接用硅胶灌封缝隙,
或者干脆,不要接收机外壳了,用705透明硅胶把电路板“浸泡一下”,注意保护晶体和输出插针

网友C:
AB叫可以么?不行吧

网友D:
原帖由
高人
于 2009-8-14 21:28 发表
可以
你在误导新人呀。用安全套,或气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