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力问题!!!急

楼主(2009-08-14):
ETTI MONO1 东方龙
ETTI B29 KV4100
ETTI 90A
腾翔 436钢浆
5组格氏ACE 镍氢8.4v 充放3次以内基本全新

跑完一排电,电机、电调都不烫手稍热点,
但是电池烫到手不能拿,电池外的热缩膜烫化了,
船速感觉70不到点,

问电池的温度是不是太高了点,要提高船速是把浆换大还是换小??
还有怎么我的船厂家代装居然用了老鼠尾,3.175转4的软轴,还加了压浪板???
拆了压浪板,老鼠尾调到最大倾斜入水,船还是有点青蛙跳,怎么决绝?还是装压浪板?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
你情况明显是电池过放了,浆太大了换小点的!你这样开下去电池准报销!

楼主:
谢楼上,等测试,
但是浆大了那不是应该电机电调吃不消温度比电池高么?

网友:
你电机和电调都有水冷,当然温度低,你电池有水冷吗?你这电机KV值太高了!用这么大的浆电机特别吃力!你在这么用下去,电机要折寿了!

网友:
检查下每颗电池和焊点.

网友A:
etti b29电机4100kv ,我跑军 刀,用etti 36桨 ,3s a123 ,能跑6分钟,跑完温度正常。

换大桨,电机,电调,电池会更热,容易烧设备。建议用36 或 35钢桨试。如果还是热,换同size德国碳桨,或etti cnc 铝桨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MONO1 东方龙
ETTI B29 KV4100
ETTI 90A
腾翔 436钢将
镍氢8.4v

跑完一排电,电机、电调都不烫手稍热点,
但是电池烫到手不能拿,电池外的热缩膜烫化了,
船速感觉70不到点,

问电池的温度是不是太高了点 ...

电机、电调都不烫手稍热点证明电机有足够的动力输出带动你的436钢桨,而且电流也在电调的安全工作范围中, 电池温度高请检查电池组是否健康~~内组大的电池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般MONO1  用8.4V 4500MAH  NI-HM 一场比赛跑下来电池的温度是 45~50度左右属于正常.

网友:
电池问题吧,电池热是正常的 但不会热缩膜都融啦 ,我之前有组查电池就是这样,你的电池用多久啦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tti b29电机4100kv ,我跑军 刀,用etti 36桨 ,3s a123 ,能跑6分钟,跑完温度正常。

换大桨,电机,电调,电池会更热,容易烧设备。建议用36 或 35钢桨试。如果还是热,换同size德国碳桨,或etti cnc 铝桨试。

我用LMT1530 7D, 军X,TS 36浆,也用3s a123 ,怎么最多只能跑4分钟左右,跑完电机和电调40多度,电池50多度吧,室温是36度,哪里需要调整?

楼主:
晕,各位大侠,
小弟的电池是 格氏ACE 的新电池,
下水调船不超过3个充放,

楼主:
自己顶下,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有沒有圖片傳上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LMT1530 7D, 军X,TS 36浆,也用3s a123 ,怎么最多只能跑4分钟左右,跑完电机和电调40多度,电池50多度吧,室温是36度,哪里需要调整?

ETTI电机是4级的,低电流效率高些.
我的腾翔KV4700只能跑3分半,水冷正常,电机近60度,3S2PA123电池70度左右,电耗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各位大侠,
小弟的电池是 格氏ACE 的新电池,
下水调船不超过3个充放,

新电池照样会有0V的!

楼主:
哎,郁闷中,

自己慢慢捣鼓吧....

网友:
每组都是这种情况? 不是就单个电池问题 ,一样情况的话就搭配问题

网友:
最好上个图看看,我觉得是轴系有问题,船体内部的图,轴系和老鼠尾的图或者有视频更好,这样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