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屏幕哪里有修

楼主(2009-08-14):
吗的,垃圾,那个曲线实在太难调了,是曲线上的点实在难区,用力一按,屏幕破了

网友A:
你太强了 居然把屏幕按破了....

网友B:
有些14mz的触摸屏确实很烂,定位不准,触发迟钝

网友C:
看来还是我等没练过功夫的好!

网友D:
上图给大伙看看,破了屏的14MZ

网友E:
LZ可以发个图看看否

网友F:
寄回原廠修好了 !

楼主:
就是触摸屏坏了,液晶还是好的,玻璃就像被子弹打了。
确实很迟钝啊,我问了模型店,老的确实需要升级,不知道免费不。,哎,小日本,不早点升级了卖出来

网友G:
我做过大机器的触屏相关驱动程序。。。小机器(收机,PDA,14MZ)触屏都是电阻屏,本身寿命就不长。我不喜欢触屏。

楼主:
双叶也承认老的确实反映迟钝,灵敏度低,说新出的就好了。我认为应该免费更换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