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E016的‘尾旋’设计不合理!!希望有‘带9度’角度的尾旋翼片。

楼主(2009-08-14):
 看图::E-SKY  E016 的尾旋变距构造::

舵机拉动是:尾旋桨距增加的时候,两球头会变窄
产生很大的阻力,使的舵机的行程只能利用50%,
舵机吱吱的叫————已经拉不动了!!!
——————————————————————
主桨就算浆矩为“零”,尾桨矩也:必须不为零
怎么?E-SKY  生产出来的都是“零桨矩”的尾旋片!

应该生产9度角度的尾旋片。

不合适啊

不合适啊

网友:
可以使用450的尾推

网友:
没错。这个玩016的都知道。016已停产了,可能现在的升级版E026有改进。
其实设计是有问题,但使用上没什么关系,左右转向都还可以的。看着不舒服而已。

网友:
有同感,我把尾桨距调得很大,但是还是逆时针转,因为正角调得过大已经把横杆中间拉断了,真郁闷!

楼主:
:loveliness: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使用‘带角度’(9度以上)的尾旋片!!关键是:
大家都帮忙看看:有没有哪个机型的尾旋片是带角度的!?

(E004的尾片,是带角度的,可是却:不适合E016)

网友:
用无刷,行程绝对足够了,KV3800,11T,左旋右选速度一致。我401的行程限制85%,D90尾舵机。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很多解决办法,
9度的悬疑片的方法对厂家依赖太高,量很小,就算做出来也是天价,
黑人曾经有过解决办法,LZ可以搜索一下,
另外还有个对动手能力要求比较低的办法,
就是把固定球头推杆的孔倾斜扩一点点,
让推杆可以不必垂直于尾推,
这样也可以扩大尾推变距范围,
实用效果也可以接受的

楼主:
就是把固定球头推杆的孔倾斜扩一点 ...
对的,我也看到了,,只不过:要拆下来才能扩斜孔
有点麻烦喔!!还好:我买了备用的尾桨片,,
准备上老虎钳,用‘热风枪’吹个9度的角度! !
实在吹坏了,就去本地店:买450的尾片!反正便宜 !

网友:
两个桨吹成一样的角度才行,不然会有双桨的,
另外450的尾桨大,容易打到地面,
起飞和降落的时候稍微斜一点桨就花掉了。

网友:
带角度的尾旋翼我前几天有提到过的。

变距尾旋翼是没有带角度的!
004是固定尾旋翼所以带角度啊!
我到要看看你自己怎么搞个出来。我关注。哈哈

网友:
LZ指离心力让变距困难是吧?你改了有度数的桨也没用啊.只要有变距过程就得受这力,不管你有没有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