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充电器可以测出每节电池的实际容量

楼主(2009-08-14):
买了33节锂电A123,想把它们分分容量,不知哪种
充电器
可以测量出每节
电池
的实际容量,请行家指教

网友A:
好像很多都可以的 便宜点的GT A6 还有B6 这些都可以 先放电到默认电压 再充 就看到容量了

网友B:
充电过程中显示的容量并不一定很精确,要知道精确的容量,可以把电池先冲饱,然后放电,看放电出来的容量

楼主:
单个电池测量太麻烦,已经组成了6S,5组,B6充电器显示的是6节电池的平均容量,而不是单个电池的容量. UN-A6不知可以不?

网友C:
A6好像需要接上保姆才有放电功能

网友D(2009-10-16):
B6都可以通过放电分容!

网友E:
cellpro有电量估算功能,接上电池就能知道当前容量。
充电过程除了显示充进的mah,还能显示电量百分数,估算剩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