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求教如何避免烧舵机

楼主(2009-08-15):
昨天调了一下6ex的陀螺参数,结果连烧两个尾
舵机
,一个日冠金属齿一个esky,日冠就突然闻到焦味就挂了,esky就飞机放在手里耍无辜挂掉的舵机发热。一般这种情况能修吗?如何避免舵机烧啊,这个真费钱。

网友A:
我飞航线那台还是59块钱买的,飞了快1年了,都没坏过。

网友A:
我飞航线那台的尾舵还是59块钱买的,飞了快1年了,都没坏过。

网友B:
陀螺仪的limit要调好,另外尾舵机是数字模式还是模拟模式要设对

网友C:
舵机是数字模式还是模拟模式

网友D:
设置问题弄坏了估计没有保修哦

楼主:
数字模式还是模拟模式设错了会坏舵吗?但一样能动啊

网友B:
据说设置错了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