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锂电出事了,,大家都来帮帮我啊

楼主(2009-08-15):
直升机锂电7.4V850MAH电池输出正负极几次碰到了一起,还打出了火花,电池还有焦糊味,,连续打了几次但是电池还可以用,充电冲了一下,就不敢冲了,就10几秒,怕爆炸,大家帮帮我这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
能用啊,焦糊味道是连接处高温弄到塑料融化了,最好是你自己拆开来看看再充电

楼主:
我试了可以用,就是怕爆炸啊

网友A:
可以用啊,我以前的电池短路N次了都能用,不能故意使之短路,多次数短路和长时间短路会让你的电池报废的 ,以后要小心

楼主:
但是不敢充电,怕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啊,我以前的电池短路N次了都能用,不能故意使之短路,多次数短路和长时间短路会让你的电池报废的 ,以后要小心

我是再改接头的时候,没注意线自己碰到了一起,连续碰了好几次,线头都烧黑了,你是不是啊

楼主:
我那电池还是新的,因为接头和飞机不匹配,就想改了,没想到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测量电压正常就可以充电使用

网友:
我也试过短路,当时就是很热很热。
也不顾什么,用到现在(3个月)

楼主:
不过卖家要我寄回去在免费换一个,呵呵,,谢谢各位

网友:
短路可要烧开的啊

网友:
怕炸的话,充电器扔窗外面去充。

网友:
你自己短路的,卖家还能够换?这是哪个卖家?请介绍一下,今后就买他的了。

引用 楼主:
不过卖家要我寄回去在免费换一个,呵呵,,谢谢各位

网友:
哪个卖家啊!!!!!强烈要求LZ报出啊!

楼主:
我梦飞翔人生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0028773&pm2=1
这是买家地址,,呵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不敢充电,怕暴,

一般没问题把,我也短路过
你如果实在怕,你可以找空旷没人地,接上充电器就跑远,观察,哈哈

网友:
我都碰到N次了,照样冲,照样飞!就是自己要小心!

网友B(2009-10-17):
应该没问题的,可以用,我也是改接头的时候碰到的,新手,不懂,一直在用,没问题!!

网友C:
我有块电池给水泡过吹干了再大炸一回变形了还在正常服役呢。